欧姆龙(OMRON)PLC
请教:OMRON的PLC接了380V电源后、、、

楼主(2003-09-18):
我有一个朋友在接OMRON CPM1A的电源时不小心接了一个380V,PLC的电源给烧坏了,自已修理了一下,只是修理了电源部分,用这个PLC与触摸屏通讯正常,他问我对PLC什么部件会有损坏呢?我只能回答说,影响肯定是有的,但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说不清,不知有谁遇到这样的情况,请告之。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下再说!

网友:
能正常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
能正常运行,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A:
问题不大,因为先是瞬态抑制二极管击窜,然后保险丝炸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