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1系列 PLC手编器有几种

楼主(2003-09-19):
我有一套F1-60MR,但却没有手编器,其编程接口为15PIN,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2003-06-04):
手编器型号为F1-20P!现在可能要到旧货市场才能找到!

网友B(2003-09-18):
跟电脑连接把?

网友A:
需要F2-20GF1和SC09电缆,用MEDOC软件即可,F2-20GF1在http://www.fourstar-dy.com/tjsp.htm有卖的。

网友C:
F1/F2与电脑联接需F2-20GF1和SC09电缆,F2-20GF1的价格就可以买几台的F1-60MR! 另外手手编器型号为F1-20P! 如手编器用FX-10P或FX20P需用FX-20P-E-FKIT, 也可对F1/F2系列编程! 只是如果你没有这些通讯组件,这台PLC就扔掉吧! 拿这些钱也许一台新的FX1N-60MR也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