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用过HY6023采集卡吗

楼主(2003-09-19):
我买了一块HY6023采集卡,但是例程只有C语言和BASIC语言,能用VB来实现采集通道的选择吗?你觉得用那一种语言比较好?谢先!

网友A:
在 Windows 9x 下, Application 可以直接 I/O. 但在 Windows NT/2000/XP/2003 下, 得 call driver 才行. 所以, 何种语言? 这是其次. 重要的是... 要有该平台下的 driver 才行.

网友B:
你要在哪个平台下用呢? 不过VB是不支持inport / outport的, 总归还是要调用DLL。 建议找一个专门操作端口的控件, 记得叫tvichw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