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数据采集与分析

楼主(2003-09-19):
因为我不是相关专业的,因此有些基本的东西还是不明白。 通过rs232串口采集数据到计算机,是不是采样频率受到限制?通过rs232可以200样点/秒吗? 谢谢。

网友A:
RS-232 上, 常用的 baud rate 范围都在 115.2kbps 以下. 所以在数据的收发速度上就会有很大的限制. 以 I-7012 的 AI 为例, 115200 bps, command 要 5 字符, 数据要 9 个字符. (共 14 个字符, 每个字符 10 bits) I-7012 接收到 command, 再到处理完, 粗估 1 ms. (约占用 115.2 bits 的传送时间) 所以 115200 / ( 14 * 10 + 115.2) = 451 (hz) 实测, 其采样频率可达 440 hz.

网友B:
请问一下GrayLin,你是用硬件定时吗? 如果是计算机每次发一个数据下来的话来不来得及? 谢谢。

网友A:
上述结果是用 polling 的方式去测试的, 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