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制动

楼主(2003-09-19):
请问各位大虾: 有用户问到能否像变频器制动电阻那样,采用电阻直接对大惯性负载进行制动,电机功率为11KW,其启动为工频启动。若可以该怎样设计,烦指教!!!

网友A:
太麻烦!!用机械刹车不行吗??

网友B:
可以,但要在制动电阻两端加高压电容提供无功。

网友C:
用机械刹车是最便宜最简单的办法,自找麻烦。

网友D:
广州通达言之有理,曾设计过18KW大惯性负载进行制动用的是抱闸,结果停机降速时变频器老报警,最终将时间提高到15秒以上,才罢休!

网友E:
我觉得如果要设计的话应该考虑到直流回路电压的情况。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