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函数在vb中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3-09-19):
我们这里购买了PCL-1731数据采集卡,现在正在用vb编写一个数据采集程序。在编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恳请解答: dim ptFAITransfer As PT_FAITransfer 查阅帮助文件知道databuffer是一个数据缓冲,在vc中用下面的语句就可以得到采集到的数据阵列data(i): FLOAT far * data; data = (FLOAT far *)ptFAITransfer.DataBuffer; 而在vb中,我不知道怎样得到数据。我用下面的语句试了一下,得到的data(i)全是0。 redim data(ptFAITransfer.count) as single ptFAITransfer.DataBuffer = DRV_GetAddress(data(0)) 请问正确的格式是什么? 十分感谢!

网友A:
直接问卖你卡的技术支持不行了嘛,他们应该最清楚的

网友B:
你给数据的方向反了, 实际上数据是在前面的函数中传到了DataBuffer中了, 所以你要定义一个数组来从中取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