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欧姆龙C60P的编程软件SSS?

楼主(2003-09-19):
谁有欧姆龙C60P的编程软件SSS?应该是DOS版的,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但无法安装,哪位前辈有此软件且安装使用过(我有联机模块)?不妨指点一二,可以交换或购买。万分感谢!

网友A:
C60P的软件?我都忘记了!好像是在DOS下键入CD LSS3回车,再在LSS3的根目录下键入LSS就可以进入了吧? 我一年前有用过,联机模块应该是一边直接卡在PLC上,另一边有一个有很多PIN的接口吧?? 那软件我用过,是个DOS版的没错!要不你发给我试试看! 我的邮箱:yangwhuang@sina.com

网友B(2004-05-08):
http://www.t178.com/dn/omron.html   里面有很多omorn软件,你们可以去看看

网友C:
我这有LSS3, dos版, 三张盘的.免费,如需要到我的网页//baoli1.yeah.net 去下载.

网友D(2004-08-27):
大哥: 饿有正版的,不过你要自己来拷!!软盘版8

网友E(2005-05-04):
有没有欧姆龙SYSMAC C60P系列适配器,通讯电缆和编程软件。急购!wwangzongxuan@163.com

网友F(2006-04-15):
主题:OMRON C60P PLC故障维修资料
发表人:羊城绅士 LORD
关键词:PLC,C60P,OMRON,CPU,ROM,继电器,100V-240V

故障描述:XXX跨国大型包装生产厂,包装设备出现不动作,不能操作,同时CH6不停闪动,POWER,ALARM,RUN灯全亮,部分CH 1 CH2灯有输入指示亮,机器不动作,不能正常生产。设备处于待修状态。
事件处理过程:  广州博阳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广州腾达工控设备维修中心接到客户报修电话后(020-88270969),迅速派专车从天河总部到达广州连云路附近的客户现场,经过现场勘察和检测,排除大型设备的机械问题,最后用排除法,断定是主PLC C60P出现故障,造成设备不能正常动作。它采用的是欧州进口的程序,无法现场读出,经与客户周小姐商量后,决定把PLC整体带回博阳科技总部检测并进一步维修。
。。。。。。
客户开具放行条后,我顺利把PLC整体部件带回公司,(1)并立即送入检测实验中心,我偷偷的看看了,工程师先是把ROM程序放在一个小读写设备里进行分析并COPY数据备份,(后来听说是不能JM,有点麻烦),。。。
(2)接电测试,端子L1-L2/N接上100-240V(50-60HZ)之间的交流电源,故障现像如在现场一样。。。。。。
(3)测试I/O板,取下边上4个长长 固定螺丝,轻轻的把CPU板和下面的IO板分开,它是有两个插槽相连的,不用担心,大胆取下就是了,我还看她们测试了一下那个电池。好像是电池没电了,换了个新的上去。
(4)测试I/O板问题,把库里的新的CPU板拿来(没有ROM的)接好,端子L1-L2/N接上100-240V(50-60HZ)之间的交流电源,POWER灯亮,ALARM亮,接上手动编程器,我当时看到那个小东东上面有:OUT,LD,。。。我看它按了OUT 501,OUT502,OUT503.。。。然后把编程器上面的开关放在执行位置上,哈哈哈,所有的继电器动作,,原来工程师是录入了指令了。这个步骤是测试I/O板有没有坏,看来I/O板都没坏
(5)测试硬件继电器,断电,分离CPU和IO板,测试所有的小继电器,都是好的。给电动作就差不多不会坏。哈哈哈。
(6)检测芯片,用对比仪(一种可以测试电子板的单元情况的设备,如,测试电容可能是个圆,测试有LC网络的可以是个椭圆,测试LED或者是3级管PN,NP可能是个阶型图)像示波器一样,经过简单的对比,发现0290694-0B 板上的IC3 : OMRON 15G014AP-0009 JAPAN 9303EAI芯片图不同,可能是这里出了问题,其它的门电路如:7400P,7407N 74HC240AP,74HC245P,SN74LS367AN等均无问题。(测试过程中我还发现工程师还从CPU板上取下一个带好多小灯的板(C20P-HIC14 TW-44D94V-0,LDT。09C.63R 284-J80)它是指示用的,它下面好多IC要测试。。。。。。
(7)更换IC,用专用IC拨起器把15G014AP-0009焊下,然后换上新的或者是代替件。此时是更换的相同的IC。小心小心的一个一个脚焊好后。过了10分钟吧,她们工程师又开始测试它的显示图形了,并用万用表量了好多地方。确认无误后。。
(8)安装好IO板和CPU板,此时不放ROM,用手编器录入几个动作,可以,证明CPU板正常工作。断电后,安装好ROM,不行,不动作。
 此时她们把ROM接到读入器中,一条条看它的动作指令,手工操下来了,然后,写入电脑里,接了个电线,然后写入一个新的ROM S2芯片中。‘不要直射阳光,这是紫外线擦除的ROM,搞不好程序会丢。
(9)接电,POWER灯亮,ALARM灯不亮,(一般ALARM灯亮的话多半是电池没电了)RUN灯亮。她们好像很开心,把螺丝固定好后,交给了我说OK了。
(10)我刚刚要走出实验室,一个美女叫我回来,我以为有好事发生,如请我看电影,约我吃晚饭,然后晚上去兜风。然后。。。。我正想着呢,美女过来说:“给我”,我说:好呀,好呀,我给给,。。。美女笑着说:“傻样,忘了跳线了,拿来吧“,晕,我还以为。。。。。(梦醒了)原来ROM边有个8只跳线,它可以设置程序的语言。。。。。她们是看不懂欧洲的东东,设置成英文的了,现在改来就OK了。过了一会,她(美女工程师)出来了,交给了我,说:你现在有空吗,我说,有有有。。有,(我以为是约我出去玩),好,老板说让你把这个PLC立即送到XX客户那里。NOW。。。。。。多谢。。。
。。。。。。
下面的故事不用讲了吧,等我下周一或者是周二回来告诉你们,我是如何安装好PLC到机器上的,然后如何现场调试它运行的。OK,朋友们有空交流一下修理的经验吧。
电话:020-88270969,邮件:market@b2sun.com 公司网:http://www.gzskyu.com
我的名字:羊城绅士,(自命不凡,哈哈各位前辈不要打我)
小生必表文章在于交流,在于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相关的具体详细的现声录像能够更加说话故障现像。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看看
http://www.gzskyu.com的技术论坛或者是博阳科技的总站:http://www.b2sun.com
各位多谢,也想和各位交个朋友。向您学习!在此表示感谢!

未完待续。。。。。。

网友G(2006-06-29):
 有没有欧姆龙SYSMAC C60P系列适配器,通讯电缆和编程软件。急购
lkmaunui168@163.com

网友H:
sss好像必须在DOS下运行的,我当年用的时候还专门找了一台可老的机子,然后从98底下重新启动到DOS运行的还是咋整的。不过你可以在XP底下试一下兼容模式运行看行不。不行的找一个支持启动的优盘,然后给里边装上dos,然后选usb启动,然后再返朴归真一把!

网友I:
羊城绅士并不绅士,说了很多外行话。
1.它采用的是欧州进口的程序,无法现场读出,经与客户周小姐商量后,决定把PLC整体带回博阳科技总部检测并进一步维修。
请问欧洲进口的程序和日本进口的程序、国产程序有啥不同?
2.我还看她们测试了一下那个电池。好像是电池没电了,换了个新的上去。
从下面的叙述来看,这个PLC一定还有电,可以保存RAM中的程序,之所以换电池可能是电池的电压偏低了点,换一个是保证长期的可靠性,或者纯粹商业方面的考虑。真是电池没电的话,我想麻烦大了。
3.安装好IO板和CPU板,此时不放ROM,用手编器录入几个动作,可以,证明CPU板正常工作。断电后,安装好ROM,不行,不动作。
 此时她们把ROM接到读入器中,一条条看它的动作指令,手工操下来了,然后,写入电脑里,接了个电线,然后写入一个新的ROM S2芯片中。‘不要直射阳光,这是紫外线擦除的ROM,搞不好程序会丢。
你说的是EPROM吧?象你描述的这样,用原来的EPROM不能执行程序,这说明程序已经乱了,而你说把这个乱了的程序重写在另外一片EPROM里,没有经过任何的改动,它居然又可以运行了!恕我见少识窄,修理了几百台OMRON的PLC,还真没见过这么奇怪的故障呢。
4.经过简单的对比,发现0290694-0B 板上的IC3 : OMRON 15G014AP-0009 JAPAN 9303EAI芯片图不同,可能是这里出了问题
最后总节一下:这个PLC出了3个问题:电池坏了,EPROM坏了,15G014AP-0009也坏了。同时坏了3个元件,且不是因为电源烧坏引起,这样的机率太少了!这就象中了彩票头奖一样,你真是太幸福了!

网友J:
SSS 的很难安装,最好用欧洲版的SYSWIN软件,支持C60P C500等老型号的PLC.我用过的,很好用的。

网友J:
C500的,用CX-P的软件就连接不上,自然无法读程序.

网友K:
SSS必须在纯DOS下安装;

网友L:
是的,我以前也用过的

网友M(2006-08-09):
下面引用由ac 米兰在 2006-7-6 8:33:00 发表的内容:
  C500的,用CX-P的软件就连接不上,自然无法读程序.
--------------------------------------------------------------------------------------------
    以前的CX-P连不上C500,现在的CX-P V7.0增加了C500,可以连机。
SSS在95、98下可以安装运行。

网友M:
下面引用由芯片级维修在 2006-6-30 7:45:00 发表的内容:
  羊城绅士并不绅士,说了很多外行话。
1.它采用的是欧州进口的程序,无法现场读出,经与…
--------------------------------------------------------------------------------------------

    做广告的,语无伦次,这只PLC可能什么都没坏,只是因电网干扰或其它原因造成严重错误死机。

  不管是电池或EPROM坏,无论他怎换都无法解决问题;OMRON 15G014AP-0009 JAPAN 9303EAI坏可能性很低,这只不过是为了做广告而托出他们有一款画饼充饥型的测试仪器而可将他们升级至与你同列的--芯片级维修而已。

网友N:
能否给我一份!!谢谢!我的邮箱:chenp3059@sina.com

网友O(2008-05-30):
以前的CX-P连不上C500,现在的CX-P V7.0增加了C500,可以连机。
SSS在95、98下可以安装运行。

连接了 也作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