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控制问题

楼主(2003-09-19):
PLC控制变频器,拟用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入端子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等命令信号,而用通讯方式来读、写变频器的实际频率、给定频率、输出电流等,可行否?各位大虾给点意见,好吗?

网友A:
没有问题的,完全可行,明电的变频器在纺机上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B:
参数太多,联系电话027-85712619周游

网友C:
浙江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 浙江捷盛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张迈 312369 0575-2738027-8010

楼主:
哪些品牌变频器可以这样做?

网友A:
日本明电舍的可以

网友A:
日本明电舍的变频器可以

网友D:
用通讯可以同时控制启动停止及频率给定为什么要那么麻烦

网友E:
jerrygg: 你别在这里做广告了,很多变频器都行的.

网友A:
我知道啊,我只是说我的可以用,没有说别的不行啊,至于选什么牌子那就要由用户定了。

网友F:
明电最差了,前几天我买了一台,刚上电,就一声----砰---报废了 后来,明电的人说修要很贵。真无赖呀!!

网友A:
明电的谁说的?我就是明电办事处的,该不会是我吧? 一上电就爆的机器我修过,那是用户把地线接到直流母线的负极上,当然要爆了。

网友G:
要吵架选错地方了,作为天后应该管一管了。

网友H:
如果自己接错线烧掉就只能说自己差!!不能说人家变频器差!!

网友A:
To yemeng: 明电所有的维修事务都是我负责,我最近根本就没有接到过关于上电就爆的情况的询问电话,不知你所谓“明电的人说修要很贵”这句话从何说起?如果真有这事,希望你能够告诉我说这话的人是谁;如果没有此事,希望你不要败坏明电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