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系统的控制方案

楼主(2003-09-19):
一工程要求如下:电机运动过程中,速度高度匀速;电机带动机构动作要求精度要求也非常高(动作精度要达到0.1-0.15mm)。 我考虑使3台三相步进电机(步距角0.36度)带动机械构件(机械部分不用我拿方案);使用西门子s7-200plc做控制器。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请各位给与指点。 谢谢!

网友A:
看型号,需要3个高速计数输出口的才行,还要看你速度要求,你的电机得很好,这样才能起到匀速的作用,至于精度,用步进电机应该可以,精度并不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