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放大器转动惯量比

楼主(2003-09-19):
有时系统震动比较大,是不是伺服放大器的PR.34号参数 负载和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比 没有设置好???设置这个参数有什么要求??

网友A(2003-07-12):
看其响应精度,惯量比,积分及微分参数。P02、P34、P37、P38

楼主:
谢谢老大指点。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这个惯量比根据什么来设置?一般设置为多少?

网友A:
最后三个参数,根本无固定值,调节步骤是P02在自动状态既1***或2*** P34,P37,P38自动学习机械性能后自动设定,如果还不满足要求,就在自学习基础上对P34,P37,P38进行微调。

楼主:
承蒙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B(2003-08-20):
三菱伺服电机的绝对编码器值如何读取,请指教

网友C:
我在工作中在使用三菱伺服驱动器时,当更换负载后,复位系统,初始定位时,电机震动得厉害,但给它转动信号,让电机转动一会儿,震动消除.各位大侠,谁知道是那个参数设得不对?

楼主:
谢谢大家!!! 现在我有一750W 的伺服马达用在织布机上,发现它发热比较厉害,但还不至于到发热报警.马达不振动,查看负载转动惯量比发现推算不稳定,而且有320多,于是我我把参数NO.2调到了020* ,用手动设置负载转动惯量比,设定为30多(根据另一马达粗略推算得之),但故障还是没有解除,请问问题在哪里??

网友D:
理想的负载与电机轴转动惯量比是不是1:1.一般如动态性能要求不是很高,10:1甚至20:1都可.再高就该采用减速机构来降低这个比例.

网友E(2003-09-19):
请问那里有:三菱交流伺服电机的详细资料??

网友F(2004-06-24):
请教各位,我公司一台磨床,采用三菱伺服MR-H200A,当进行砂轮进给时,过一段时间就出现AL50报警。请教各位如何排除故障?

网友G:
楼上AL50为过负载,检查负载试试。

网友H:
三菱交流伺服电机具有全自动的增益调节功能,在各位变动交流伺服系统驱动方式、负载特性时必须重新让伺服驱动器计算诸如负载惯量比、速度环增益1,2、速度积分补偿、位置环增益1,2等。同样可以根据运动系统的连接方式与负载特性计算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负载惯量,并据此得出负载惯量比,在调节速度环、位置环各个参数。比如没有自动增益调节功能的其他品牌电机,如安川等。 系统震动比较大,不一定就是电机的惯量比的问题。如果不能自动调节增益,一般是先将惯量比调小,速度环等性能参数调差,然后再逐渐提高各参数性能,观察系统运动特性,若是电机运行在某个速度上是系统出现震动,也许是发生了机器共振,可以调节伺服驱动内抑制参数试试。 纯属个人观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I:
三菱MR-J2SUPER 有专门的机械和电机转动惯量比测定设定软件MRZJW3-SETUP111E可以对你的机械系统分析,另外你可以在放大器状态显示查看dC参数,即实时负载转动惯量比,在资料中建议转动惯量比是15倍以下,如果惯量比较大可能引起速度波动,在三菱同一功率,扭矩下,有不同的电机惯量可选, 哎 现在我就遇到问题,我的惯量比是40倍,我的负载也是不稳定的,有10%的负载波动,结果电机速度有每分1M的波动,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I:
所以在选型是,惯量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网友J:
大家好,我有一台折弯机,Z轴用三菱伺服MR-J40A-D24-P00,天热时总时而出现AL50报警,并电脑死机,天冷时从没。请问各位高人何原因?指教!谢谢!

网友K(2005-11-24):
机器都有固有频率,应该避开,同意楼上的观点

楼主:
事隔两年,这帖居然还没有沉,真是奇迹。
电机的惯量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就三菱的SERVO 电机来说,由于他的自动调整功能比较强,而且推算也比较准确,所以惯量比这个参数一般都很少手动调整。
就电机本身来说,超低惯量的电机适合用于负载小 高速起停的场合,低惯量的电机适合用在负载相对较大,对加减速要求不是很苛刻的场合。
SERVO 出现AL50 过载报警,排除本身选型不恰当的因素外,较多的故障发生在 :1 机械连接故障 如减速机等连接设备卡住或是SERVO 电机连接同心度不够好等  2 参数调整的问题  主要是响应频率较高,引起系统震动和SERVO 频繁快速调整,容易出现过载。
系统共振的消除,用三菱SERVO的设置软件设置反共振点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

网友L:
请教三菱伺服问题!
 用得是MR-J2S-700A的,就是7KW的 ,用得是速度控制
 最早的时候用得是3K.7W的,后来改大的,
换大功率后用了大概用了,5个月,现在伺服经常出现再生制动报警
原先以为可能是控制器的 晶体管坏了,
后来换了个新的控制器,还是不行
加了20欧姆的300W的制动电阻也还是报警
是印刷压切机上的,压纸板箱的,有时还要切
是控制2个压棍轴的,速度是经过安装在轴的编码器反馈回来给PLC,再用模拟量控制伺服的

楼主:
速度调整比较频繁吧,频繁的调整SERVO 速度,电机老是处于加减速状态,非常容易出现再生制动报警.我想你第一,确保电阻接法正确,并且设置了相应的参数,因为三菱的刹车电阻很多人都容易接错
第二 适当增长加减速时间
第三 如果机器允许,降低系统响应也会有效果

网友M:
这个贴不错啊

网友N(2006-12-08):
事隔三年多了,居然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都不是以上所说的原因,而是CN1B的插头没有插好导致的接触不良

网友O:
学习了,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好帖。

网友P:
我们用10GM控制MR-J2S-200,早几天在使用时,在启动后10多分钟后出现AL10报警,最后换了10GM与MR-J2S-200之间的控制线后,报警消除了,请问那位高手能解释这是为什么?

网友Q:
我们用MR-J2S-100B,在使用时,运行1个月左右会出现AL10报警,将编码器电缆从新插拔安装后,报警消除了,请问那位高手能解释这是为什么?

网友R:
三菱新款产品:MR-E&MR-J3S系列: 的增溢调节很差的.
而且ENCODER跟踪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S:
三菱的 直接用 自动调节,

楼主(2007-02-08):
一年又一年,问题没变,问问题的人变了, 哈哈。。。
欢迎大家来讨论啊, 三菱问题可以直接发邮件到我邮箱, 我很久很久没有来工控网了

网友N:
  欢迎大家进此QQ群一起讨论:13328599
PLC 单片机 总线控制  运动控制
欢迎所有自动化控制的朋友一起讨论提高.

网友T(2007-05-13):
  请问那里有三菱详细的运动控制资料?谢谢!

网友U:
我今天试了一下,好像相同的负责不同的速度,自动调整出来的参数不一样。而且低速下运行可能会调整失败,比如1转/秒,手册上这么说的。明天再试试
我现在用20GM+J2S,磨床,精度总是达不到

网友V(2007-08-30):
 ZXBPLZYH:请问您的折弯机好了吗?
我也有MR-J40A-D24-P00的驱动坏掉了,找不到同样的型号.

楼主(2007-11-07):
下面引用由tanghai99在 2007-6-28 18:21:00 发表的内容:
  顶!
--------------------------------------------------------------------------------------------
   磨床的精度达不到有多方面原因的,据我所知,双面磨床来回定位的补偿也是个很关键的。

网友W(2008-09-05):
非常经典!珍藏版!

网友X:
看来楼主现在水平很高了,以后请多多指教,呵呵

网友Y(2009-11-09):
AL50报警如何消除

网友Z(2012-07-23):
看到最后 ,才发现,这个帖子是2003年发的,到了现在,我还在看它,威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