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仪器的RS-485接到一个pc机上的问题,请高人帮忙。

楼主(2003-09-19):
请各位高人帮帮兄弟,老板让把仪器接到电脑上,我还不太会。现在有多台(4、5台)仪器有RS-485输出,想接到一台pc上,编程实现数据的接受。请问各位大哥能不能实现,具体改怎么办。谢谢先。

网友A:
参照 RS232转RS485电路

网友B:
如果仪器无法用地址区分就买一块多串口卡。

网友C:
如果仪器有MODBUS通讯功能,或是其它的协议,应该是有地址可以设定的

网友D:
1,买一块RS232转485的信号转换器,把计算机的232信号转换成485信号,如果仪器可以分地址的话,就把仪器并接在转换器的485信号线上就行了.然后通过软件控制. 2,如果仪器不能分配地址,买块多串口卡(有232的,有485的)买485的最省事,把每个仪器接到相应的口上就行了.成本比上一个高. 你可以到www.rs232.net.cn上去看看.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还可以将以太网口转换出大量的485口,不过成本更高

网友F:
I-7520 (RS-232 to RS-485 Converter)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I-7188EX (RS-232x1+RS-485x1) + X513 (RS-485x6) > I-7188EX/I-7188EXD (Internet/Ethernet Controller) >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188/i-7188ex_c.htm > > X513 (6 Port RS-485 expansion board) >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188/x/x513_c.htm

网友G:
由于相互之间的控制命令存在差异,直接选用RS232转RS-485模块,组成RS-485网络即可

网友H:
研华的4520可以用吧

网友I:
研华的4520可以实现串口专家说的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可以使用多串口卡,如PCL-745B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