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sher定位器选型问题

楼主(2003-09-19):
fisher有一体化的定位器吗?(定位、反馈、限位开关在一起的定位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Fisher的???西门子的PS2系列的智能定位器就可以,而且好用!Fisher的DVC5000和DVC6000智能定位器也可以,不过我感觉不好用!很容易出现振荡,而且用他们说明的排除方法,根本就无法消除振荡!

网友B:
Fisher的定位器出现震荡是不是由于其流量放大器存在问题?这种问题是否常见?现在智能定位器的品牌太多太杂,西门子的东西是很好,但是价格不是一般的客户能够承受的。我现在了解到韩国的YTC的智能定位器在性能上还是比较稳定的,不知道浪崖是否调试过?

网友A:
智能定位器的放大器都是自适应的!一般也不会出现问题!我感觉应该是软件和硬件的兼容问题!!!西门子的可以通过调节死区控制来消除振荡.可是Fisher的,用他们的稳定优化功能,根本无法消除! 韩国的我暂时还没有调试过!

楼主:
因为调节阀是fisher的,原有的fisher定位器已用了5年(定位、反馈是分开安装的,反馈带限位),有振荡现象,需更换,用fisher的智能定位器可能比较好安装,不需要加工部件。且工艺要求(锅炉点火控制油阀),需要在阀上装点火位置到位开关。西门子的智能定位器可以直接安装,但不带限位。

网友A:
fermi:你好!你可以用Fisher的DVC6000智能定位器.不过可能要特别注明需要反馈模块!

网友A:
还有好像Fisher智能定位器价格好像要比西门子的多三倍!呵呵!

网友B:
韩国YTC有3位一体的定位器。

网友C:
有空可了解一下德国盖米调节器http://www.gemue.com.cn/kjia.htm

楼主:
谢谢各位!我查了一下西门子的PS2系列的智能定位器资料,好像有到位二进制输出,但要注明模块

网友D:
好象西门子的流量不大,只能用于小型调节阀吧。

网友A:
GD: 你好!你的说法不成立,也没有任何根据的!

网友B:
浪崖: 我们公司要编个教程,你这里有没有关于定位器调试的手册???市面上有没有卖的?谢谢了!

网友A:
relax: 你好!各种品牌及各种型号的常规定位器的调试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虽说都有共同点,可是总有差别。智能定位器就更不用说了!你说的调试手册是要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

网友B:
浪崖: 早上好!我这边需要的是关于FISHER的和YTC的普通型定位器的调试手册。我知道每种品牌的定位器调试都会有差别,但是教程里需要写的都是些通用的方法,甚至连调试的工具,条件都需要写上,见笑了! 由于公司本身是做贸易出身的,所以对定位器的调试经验还处在初级阶段,本来想请国外供货商来人培训,可是韩国鬼子中秋节放假5天。这类的书市面上有没有?麻烦了!

网友A:
relax: 你好!Fisher的普通型定位器也有好多型号。最常见的好象是3582i,还有好多对特殊执行机构设计的定位器。这些我只是对它们比较了解,接触的比较多,可是这方面的资料我可真的没有! YTC我接触的比较少,只在乌化调过两台!

网友B:
浪崖: 您好!能否留下你的E-MAIL地址或者MSN的地址,过一阵子我这里可能会涉及到定位器的调试问题,希望能够向你请教!谢谢了!

网友E:
relax: 你好!我的E-MAIL:wz_wyh@sina.com或wz_wyh@sohu.com 不过你最好用手机短信通知我。13709559322

网友F:
据我公司的实际使用情况,韩国YTC的智能式定位器性能极不稳定,机械式定位器性能马马虎虎,三位一体的韩国有更好的厂家生产,是半智能式的,智能式的也有,性能很稳定。

网友G(2008-01-11):
我是Fisher厂家的,你的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使用Fisher的DVC2000系列智能定位器,内置限位开关跟阀位反馈,配有LCD液晶屏跟按钮,价钱也很合理,详细的配置根据执行机构型号有所不同,可以联系我13924197230,最好别用国产跟韩国的,因为他们的定位器精度方面不能保证,买了那么贵的阀门配了低档定位器,还不如买低档阀门配高档定位器性价比高,西门子的定位器是不错,可是在力矩跟安装上未必能跟Fisher的执行机构匹配,将来硬件方面出问题会搞的你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