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手机短信实现对现场的管理

楼主(2003-09-19):
对于连续运行的装备,最糟糕的状况是突发故障,而职守人员没有及时发现或发现后不知需要通知何人,且职守人员大多不能对故障的详细情况进行完整描述。那么是否有廉价的解决方案?    GSM短信功能是一种较理想的解决方案。用户只要有一块GSM的SIM卡(能收发短信即可用),通过Opto22的控制系统与GSM Modem,在被监控设备异常时,Opto22控制系统能够把报警/故障信息通过GSM Modem发送短信到用户(可多个),用户亦可通过手机发送短信到Opto22控制系统,完成相应的现场控制。       至于编制Opto22控制系统与GSM Modem通讯程序的复杂度方面,由于Opto22基于流程图方式的控制程序开发软件,以及Opto22在模拟量计算、字符串处理方面的独到之处,一般在2个小时内能完成通讯程序的编制和调试。       目前,Opto22正在联系开发基于GPRS的集数据采集、短信收发功能于一体的Modem,年内将会推出。

网友A(2003-07-31):
西门子早有这一功能了,去年我还用西门子GSM模块在办公室做短信试验,还让家里的空调在我回家前预热。模块使用AT命令。 加紧步伐吧开发吧,祝早日实现。

楼主:
to proface 关于GPRS,GSM在工控上的应用,目前还只能算是初期阶段,很多用户还不是十分了解,还有很多工作需要相关公司去做.我只是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人能多发些这方面应用的帖子,大家共同发掘市场. 关于您提到的先后问题,我个人认为,若无线通讯在工控界得到了广泛应用,应视为无线开发商和无线运营商的胜利(用户可是要长期交费的),且OPTO22在GSM终端上的开发也并非刚起步(可登陆WWW.OPTO22.COM). 我们使用的GSM,GPRS DTU 自带CPU,实现透明数据传送.改变默认设置需要使用AT命令. 和您的交流是对我的提高,希望我们能共同成功. Website:www.opto22.com.cn E-mail:sho@opto-tech.com.cn Tel:021-64710799

网友B(2006-07-22):
大家来讨论啊。短信延迟怎么解决?

网友C:
我说一点:手机网络上都是采用的AT命令。包括我们自己的手机短信,我以前在学校研究过怎么用单片机加卡发送数据,那次是想用在一个机车上的电力抄表,后来用了高压载波。

下面是一些常用的AT命令
1、 AT+CGMI 给出模块厂商的标识。
2、 AT+CGMM 获得模块标识。这个命令用来得到支持的频带(GSM 900,DCS 1800 或PCS 1900)。当模块有多频带时,回应可能是不同频带的结合。
3、 AT+CGMR 获得改订的软件版本。
4、 AT+CGSN 获得GSM模块的IMEI(国际移动设备标识)序列号。
5、 AT+CSCS 选择TE特征设定。这个命令报告TE用的是哪个状态设定上的ME。ME于是可以转换每一个输入的或显示的字母。这个是用来发送、读取或者撰写短信。
6、 AT+WPCS 设定电话簿状态。这个特殊的命令报告通过TE电话簿所用的状态的ME。ME于是可以转换每一个输入的或者显示的字符串字母。这个用来读或者写电话簿的入口。
7、 AT+CIMI 获得IMSI。这命令用来读取或者识别SIM卡的IMSI(国际移动签署者标识)。在读取IMSI之前应该先输入PIN(如果需要PIN的话)。
8、 AT+CCID 获得SIM卡的标识。这个命令使模块读取SIM卡上的EF-CCID文件。
9、 AT+GCAP 获得能力表。(支持的功能)
10、 A/ 重复上次命令。只有A/命令不能重复。这命令重复前一个执行的命令。

网友D:
那有的时候为什么短信都收不到是什么原因了!

--------------------------------------------------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