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检测生产线棉花中的异物

楼主(2003-09-19):
棉花中有异物,金属,非金属

网友A(2003-08-14):
金属比较简单,用电感式接近开关就可以了;非金属就困难一点了,不知道用什么来检测!!!!!!!

网友B:
棉花叶子可以用光电方法检测,它们一般没有棉花白

网友A:
loushang 说的也有道理,可以分成两道工序来解决!!!!!!!!!!!1

网友C:
用监控系统来检测,棉花和异物颜色上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 可以自动抓拍,报警,报告异物的大小和在棉花中的稀疏分布。

网友C:
可以用微波来检测。 微波可以检测物体的密度,如果异物和棉花的密度有一定的差异就可以应用微波检测。 我们公司有一种产品,就是检测烟叶中的异物,包括金属和非金属,如铁丝、铝片、麻绳、塑料袋、橡胶等。而且是在线检测,适合6000kg/h和12000kg/h生产线。我们这种产品在国内很多卷烟厂得到应用,如山东青州卷烟厂、广东梅州卷烟厂、梅州打叶复烤厂、韶关打叶复烤厂等。这是采用图像处理的方法,在线测出并剔除异物。 若感兴趣,请和我联系 王艺斌 025-4304466 (0)13805155747

网友D:
探路: 请问,你是需要在棉花已经打好包后检测,还是在棉花散开时检测?是在收购棉花是检测?还是在上生产线之间检测? 王艺斌 wanart@sina.com 025-4304466 (0)13805155747

网友E:
探路: 你好! 不知道你们的棉花是散开的,还是打包后块状棉花? 如果是散开的话,可以采用光学分选装置,最小剔除杂物尺寸:0.74MM*1.54MM,可以有效剔除非金属杂物.(85%的有效剔除率) 如果是金属杂物,则采用金属探测仪即可(95%的有效剔除率) 我公司代理上述进口产品,特别是光学杂物剔除已成功应用于国内食品,烟草等行业. 详情请来电,或EMAIL:HZJBOX@21CN.COM 洪先生 13708886866

网友F:
你可以选用我厂生产的金属探测仪来完成对棉花中混有的金属异物进行检测。 如有兴趣请速与我联系 电话 :0414-4512860 联系人:郝静芳 bxxyjt@163.com (这是我们的邮箱地址,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

网友G(2003-09-19):
如果是打包的怎么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