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能并联应用吗?

楼主(2003-09-19):
最近在其它网站讨论7805的并联应用问题,我的观点放到这里,供不同观点的朋友参与讨论。 电压源并联应用绝对不是好主意!建议用三极管扩流。如非用并联那只好在输出端加适当功率的小电阻后再并联,还要加较大的滤波电容。而且用于静态和准静态信号检测时,这并联的电阻会带来很不利的影响。不加电阻直接并是不能容许的,它会形成电源回路无端的循环功率消耗,造成稳压模块稳压性能差和损坏。

网友A(2002-03-18):
最好不要这么干

网友B:
天衡说得对,电压源并联应用绝对不是好主意!

网友C:
您可以用明纬电源,有并联用法。请见www.wellforces.com

网友D:
天衡: 我不管你为何要这样做,我就事论事地认为稳压电源完全可以并联使用,以增大负载的供应电流。 方法很简单:在每一个稳压电源的输出端串接一个相同极性的整流二极管就搞定了。 ----------- | 稳压电源1 |---------|>───- ----------- |                LOAD ----------- | | 稳压电源2 |---------|>───- -----------

楼主(2002-05-26):
这样只在冗余设计中可用,但基本增大不了输出电流,如果负载电阻小致使输出电流过大,则输出电压稍高的先损坏,然后次高的跟着损坏,。。。。呵呵!

网友E:
如上所述,必须先了解电源,有些电源有过载降压功能,可用双二极管并联输出。如没有则不能简单并联。

楼主:
过载时能降压,就是利用川电阻或用其它方法(如磁路)增加电源内阻实现的。这种电源的稳压特性不好,不能做高精度 稳压 电源

网友F:
没有必要并联有大功率的7805。

网友G:
能并联使用的电源模块都需特殊设计,例如我单位的24V直流实际上就是8个模块并联,允许热插拔。似乎简单并联不行,对于交流,我记得梅兰日兰的银河系列UPS并联需要通讯,而EXIDE的POWERWARE系列则可无须通讯即实现6机并联

楼主:
UPS等大功率电源常用多个电源模块并联组成,VICOR,爱立信等许多公司都有这种模块。这种模块中引用了均流技术,无源均流就是串接小电阻加上远端检测补偿,有源均流是用均流集成电路(如UC3907)配合电流检测电阻实现的。 UPS电源对精度要求不高。高精度 稳压 电源 不能并联!

网友H:
欢迎到二十一世纪电源网站来做客 www.shkwd.com 二十一世纪电源网站由上海开达地电源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主办,广东九方网络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该网站是一个开放型的网站。成立这个网站的宗旨和目的是为广大电源厂商和爱好者提供服务,使大家在这个电源领域里能得到邦助和提高。 目前二十一世纪电源网站设有1主页、2企业简介、3产品与服务、4电源技术文章、5电源器件资 料查询、6电源市场动态、7资料下载、8网站成员、9实用电源原理及制作、10电源供求及招标 信息、11在线技术指导、12电源标准及政策、13电源智囊团、14网站导航、15、供求信息 、16人才招聘、17电源论坛、18访客留言、19电源企业名录、20免弗个人电源爱好者专栏、 21广告与服务、22在线电子商务、23友情链接、 24网上调查 、25邮件订阅 等栏目 以后将在改版的新网站上建立 企业家论坛、企业管理文章、电源爱好者个人名录、诚信企业推荐、诚信个人推荐 、免弗个人电子电源电器爱好者主页 、 网上展览厅 、企业网站制作 、 技术支持与联系 、 辅助服务、国内大城市地图及相关导购、相关材料价格、 电子网、 电器网 、国家政策法规 、 相关电子版书籍、网上救火车、产品擂台 、青天大包公 等栏目。 为了扩大宣传面和影响,我们己着手在国内主要知名网站及专业网站、杂志媒体上做宣传,相信在 广大电源厂商和爱好者的支持下,二十一世纪电源网站不会 辜负大家的厚望吧。

网友I:
请教ken,交流并联中,在您所讲的两种产品的连接方式是怎样保证频率和电压的一致呢?怎样进行功率分配?

网友J:
能实现交流的并联吗? 我真的不懂,还能进行功率分配,牛!

网友I:
你可以看一看《电力电子技术》,相信回使你的知识得到扩展。

网友G(2002-06-27):
请教不敢当,我也不大清楚他们怎么实现的,当我问EXIDE工程师时,他们说EXIDE保密,连他们也不清楚,而梅兰工程师则说需要UPS之间有通讯的情况下才可并联,当然梅兰的这款是93年设计的,我相信他们现在也有无须通讯就可并联的机器。实际上我记得97年时APC就有一种模块化的UPS,可堆叠增加容量,但她肯定是有通讯线路。 不过我倒觉得所谓无须通讯,只不过是没有额外的通讯线路,因为交流线路也可以在传输功率的同时进行通讯,比如现在利用高压线路上INTERNET。

网友I:
谢谢ken,我想了半个多月,我觉得还是另加通讯比较容易实现,使用485口和同步信号来实现,等试验有一定结果后再考虑别的方法。

网友K(2002-08-02):
请教KEN,7805有更大功率的吗?是什么型号?另请问LM2575有体积更小的封装吗?谢谢!

网友L:
LM2575有8脚贴片封装的,你还要更小的?

网友M(2002-12-28):
我认为,从技术上说并联是可以的,最好在输出端串连电阻和二极管,防止一个电源损坏以后其余电源连锁损坏,输出电流能力不是In×N的关系,但是,我认为经济上绝对是不合算的,最好将你的应用系统详细说一下。

网友N(2003-02-05):
实际上也可以增加几个器件(不到10个)搭个并联均流电路,性能不错,增加成本不多〈10RMB。

网友O:
To 天衡: 7805本身具有过流,过热,时限流功能,并联应用没问题。

网友P:
我可以肯定的说:可以并联。 因为我们公司生产的电源都是可以并联的。事实上,在一个大的系统里,单个电源模块的输出功率是不够的,而且为了可靠性的需要,一般都要采取N+1的冗余的方式。 那就肯定要求并联。 当然,并联不不是两个模块简单的相加,需要采取均流的方法,让多个电源模块平均输出,另外还要一个控制模块来控制。

楼主:
建议使用78XX时不要直接并联,道理已经讲清楚。或者并联前串上小电阻,这时输出电压的稳定精度变差了,对于不要求高稳压精度的功率应用或数字电路应用尚可。从产生无端的循环功率消耗,过流时各稳压块相继损坏,达不到扩流目的的角度看,稳压性能越高的稳压模块越不能直接并联。从应用电路对稳压性能的要求看,电路对电源的稳压性能要求越高。越不能用电源并联的方法。运用匀流实现电源模块的并联在功率应用中是常见的。但原题目本身是稳压电源间的并联,不是功率电源的并联。

网友Q(2003-03-07):
可以采用桥堆实现稳压电源的冗余。

网友R(2003-04-06):
TO天衡: 不错!说得对!

楼主:
电源并联只是一种想法,实践中会产生问题的。

网友S:
请问各位高手!如果我的系统供电需要电源热备份,也就是说要两个相同的电源并联供电,如何?

网友T(2003-06-17):
请问各位高手,三相交流伺服驱动器(松下MSD5A3A1XX)故障,引起电机震动异响,改增宜无效,有何维修方法?

楼主:
没断相吧?

网友U:
有没有断相啊?

网友V:
在每个稳压管的后面加一个二极管 OK

网友W:
我厂生产的电源串联并联随您使用. 可随时与我们联系.

楼主:
最近与熊书来先生有个讨论,整理后续加在这里 >天衡您好 请问如何具体分析电源是否可以并联?例如两个LDO、或两个DC-DC? >> >> >谢谢! >> >> > >> >> >熊书来 >> >> >Fujian Star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 >> >E-mail: xiongsl@i-net.com.cn >> >> >Tel: 86-591-3703333 ext 8192 >> >> >Fax: 86-591-3702178 >> > >> >> 朋友你好: >> >> 电压源并联需要以降低稳压精度,增大电路噪声为代价。换句话说,当精度呵噪声不是主要问题,而功率需求变为主要矛盾时,电源的并联也是可以的。对LDO 和DC-DC,一般应用不宜并联。 >> >李先生:您好! >> >1、能否说明为什么并联后影响输出精度增大噪声? >> >2、负载电流如何分配?是否存在其中一个过流? >> >3、附件为LDO并联的典型应用图,只用到20m欧的均流电阻。 > 熊先生你好: >> 谢谢随附件发来的电路图,它给讨论带来了方便。 >> 图1采用连接线作为均流电阻,而图2时直接采用了20m欧姆的均流电阻。不要小看这20m欧姆的电阻,容易计算出5A电流流过这个电阻会产生0.1V的压降,也就是说加到负载上的电压并不是稳压块的标称电压,而是有一个额外的压降,也就是精度误差。显而易见的是,该压降由稳压块输出电压,均流电阻和负载电阻共同决定。当负载剧烈变动时,加在负载上的电压就出现了较大的噪声。这里尚且没有考虑由电阻材料特性带来的漂移等微弱因素。特别应注意的是,该电路表明它的应用不在乎也不能在乎0.1V的压降。 通常功率应用并不要求很高的精度,人们往往认为对0.1V斤斤计较是吹毛求疵,更用不着考虑幅度更小的噪声了。正因为此,功率稳压块往往连相关的技术指标都不提供。然而,在高精度应用比如精密测量中,0.1V的压降可能已经是难以容许的误差了。 负载电流如何分配?可以肯定的是两路电流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是因为稳压块的输出一般有0.0xV-0.xV的差别。电压高的当然输出电流大。均流电阻越大,两路的电流差别越小,而均流电阻越小,则两路电流差别越大。如果均流电阻为零(实际不可能),则输出电压略小的稳压块将不提供电流。这就解释了,有人将78xx系列稳压块直接并联应用,当然是错误的。这正是本讨论初始时的本意所在。 >> >> 如您同意,打算将我们的讨论放到论坛上好吗?谢谢众多朋友的关注,使得讨论能不断地展开和深入。

网友X(2003-07-21):
楼上说得对,最好不要并联,我曾经并联过,有一个烧了都不知道,因为另一个提供电源,烧了的那个指示灯仍然亮,另外,并联后主要是电压高的在工作,电压低的根本可有可无。应当选大的。电流不够的话,最好在系统中分开。

网友Y:
这位兄弟可能不是电子爱好者,实际上电子报上有很多这样的电路,何必要用并联的方法来获得大电流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个大功率三极管来扩流,不过要将地端的电压垫高0.7V,也就是要把发射结的压降补回来。

网友Z:
他们讨论的是热备问题。谁都知道弄个功率大的可以代替并联的。

网友AA:
1最好不要用;2不是不能用。

楼主(2003-08-28):
请问各位大侠: motorola 的三端稳压器 mc7805ct 的最小输入电压是多少? 不胜感激

网友AB:
我个人觉得UPS的并联相对于直流模块的并联来说要困难得多.交流并联要解决相位,频率,电压幅值等多方面的问题,直流并联则不需要.而且UPS由N多元器件组成,内阻相差较大.不把这写问题解决好.会造成并机系统内部环流增大,功率因素降低,负载不能均分,严重时甚至会烧毁逆变器的IGBT. POWERWARE的UPS在并机时是不需要通讯线的,它采用的是热同步技术,这是它的专利.并机系统内的每台UPS都是独立的,不需要知道其他UPS的电流,电压等参数,本机只是关心自己,微处理器在自适应调控功能的支持下,小步长,高频率的对逆变器进行同步跟踪调节,稳定本机的电流和电压,最终找到动态平衡点.而其他品牌UPS则是一台跟踪另一台的主从关系,原理不同.

网友AA:
开关电源现在有冗余电源已经大量应用于各种服务器,磁盘阵列等it设备。可以做到n+1

网友AC(2008-01-28):
这篇帖子有点实用价值,顶上去供大家分享.

网友AD:
7805本身没有负载均衡功能,并联应用需要增加这方面的电路,这样会增加电源电路的复杂程度和元器件,同时也增加了电源的故障点,所以我不主张并联使用7805.如果7805电流不够,可以考虑使用LM323K等其它具有更大电流输出能力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