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V5.2到底怎么了

楼主(2003-09-19):
我打开西门子S7 V5.2 Manager的时候,总要报一个错误,错误信息是257:5,这导致我编写程序后无法保存,而且S7ubTskb提供的信息如下: Testing registration... Key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Global\SharedPath < OK Comparing registration with path...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Sqlany Path in AUTOEXEC.BAT does not match registry. < Not OK Testing SET SQLANY in AUTOEXEC.BAT... SET SQLANY Registry and SET SQLANY are different. < Not OK Testing path for SQL Anywhere DLL... dbl50t.dll < Not OK Testing path for SQL Anywhere DLL... wl50ent.dll < Not OK Searching for S7ubtoox... < OK Installed Protocols.. TCPIP installed < OK Testing Winsock DLL...Found Winsock Version 2 < OK Testing ODBC configuration... < Not OK 我将S7 V5.2反复的重新安装或者修复了好几次,此问题依旧存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我现在根本无法工作下去。敬请高手指点。我的操作系统是Win98 SE

网友A:
我也遇到过,重装操作系统可以搞定,最好装2k,加sp2补丁

楼主:
我的机器是联想昭阳K31,装WIN2K要出现花屏的现象,比不得已才装WIN98,TMD破联想!

网友B:
能不能麻烦发一下认证程序给我,西门子S7 V5.2的,我的不能用了,谢谢!!!

网友B:
我的kangkang2000@sina.com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C:
各问大虾,S7v5.2有BUG。这是经德国方面确认的,还是先用V5.1+SP4吧。

网友D:
V5.1+SP6就够用了

网友E(2014-04-24):
我的v5.4也是同样的 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