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电机有三百米远要加电抗器吗

楼主(2003-09-19):
有一台30KW变频器放在配电室,而电机在三百米外的现场需要加电抗器吗

楼主:
TO:广州通达 是三相输出交流电抗器吗,不过有人说输出电缆加粗就行了

网友A:
要看你具体情况了,加电抗器是为了消除对地耦合电容,如果不加电流不会过大报警,那就可以不加,但一般这么长都不可能,所以最好加,给你个建议,别去买变频器厂家配套的,买一般的电抗器是一样的,只是要计算好容量,这样可一便宜n倍,加粗电缆有用,但那样成本高很多很多,基本没人这么干。你那的?

网友B:
同意张工说法!!电缆加粗和加电抗器最好都要,道理不一样!!前者为了减小电阻,后者是为了消除耦合电容!!

网友C:
"输出电缆加粗就行了"----会增加漏电流,而且使"是为了消除对地耦合电容"落空.

网友B:
TO:大文学家,理论上电缆越粗,耦合电容就越大,就更要加电抗器!!

网友D:
我想问问张工,电抗器因该根据什么参数选呢???

网友E:
无需加电抗器,用三菱品牌就行.输出线可达500米 027-85712619周联系

网友F:
4242 介绍一下电抗器选型方面的知识好吗???

网友C:
to:广州通达第7帖 你不懂中文吗? 我说的也是啊。 你好象针对我有意见啊,不关心内容?????

网友B:
对不起!!你的话使人容易弄错!!

网友G:
选择三菱变频器就可以了,它的距离足够超过米了。

网友A:
电抗器两个重要参数是额定电流值和电感值,电流一般要选择比变频器输出大一个等级的,电感值要看具体情况了,如距离长短等,一般零点几mh就可以了,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波形是很多小段组合成的正玄波,其多少就是载波频率,不象工频电那样,所以在很段的电缆里就能形成藕荷电容了,不知道哪个知道山凌的是怎么使他输出距离延长的,说来听听。

网友H:
以上兄弟们争论这么激烈,我也插上一脚吧。 其实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长度也是变频器控制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参数。其主要问题是变频器输出的波形中含有大量的奇次谐波即DV/DT。它有两大危害一是在电缆内部形成分布电容产生极间漏电流,电缆越长漏电流就越大,变频器容易产生假性过载保护。二是由于DV/DT的振铃效应,电缆越长最后叠加在电机端子上的谐波电压就越高。能将电机线圈匝间绝缘及电机对外壳绝缘老化。损坏电机。 现在确实有一些变频器将允许电缆长度延长到300M。主要是他们在变频器输出端加了一些滤波限幅电路,特别是针对3、5、7次谐波。这样就将变频器输出的主要谐波减少了30%左右。但300M同时也是个模糊概念,一般不管厂家宣传如何还是建议大家使用输出电抗器。以防万一。

网友I:
张工,我和冷风有同样一个问题,该根据怎样的参数选呢?

网友J:
根据U=I*2πFL来选

网友K:
注意电缆太长有压降的

网友J:
选粗点的电缆就不会有什么压降了

网友H:
有问题请拨打13711271687 我同意李工的回答

网友L:
请教各位老师:如何使用三菱变频器A540 7.5Kw 1.1kW的直流制动功能,关键请详细告知制动电阻的参数和购买方法!

楼主:
不用加,我曾经在1000米的距离试验过,日立,华为的都行。13911164390

网友M:
1000米的距离行吗?????

网友B:
是变频器的道理就一样!!

网友N:
有没有一种简单办法,能够检测增加变频输出电抗器和没有增加电抗器的的谐波干扰减少程度?

网友O:
to:liuyi 三菱变频器制动电阻,我去菱电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查日文手册,获去电021-64753228*252,A540 0.75K, 我在上海定制,价格:1百元内

网友H:
我也想知道,变频器的谐波干扰到底怎么来比较??

网友E:
三菱变频器可到500米,不需电抗器 武汉三菱 027-85712619 周

网友P:
在变频器发展的同时,和其配套产品电抗器和变压器也同时是发展趋势,欢迎业内人士共同交流和讨论 关于《变频器和电机有三百米远要加电抗器》的问题回复: 300米后一定要加三相输出电抗器,根据变频器的容量30kW来配置,选用本公司产品! 我是秦皇岛华盛隆电气的 有问题欢迎来电或e-mail 本人和公司会给予满意的答复 电话:0335-8050224   传真:0335-8059198   网址:http://www.hslec.com e-mail:whb2415@163.com

网友Q(2004-10-25):
请问各位: 怎样做平波电抗器的设计呢?使其既能满足使用要求,又不会发生系统低频谐振?

网友R:
加电抗器不是为了消除对地耦合电容,对地耦合电容怎能消除?而是为了阻止高次谐波通过对地耦合电容泄露

网友S:
不要相信卖变频器的鬼话,50米以内一般不加,超过最好加

网友T(2004-12-09):
要想知道到底如何加电抗器,如何选择输出电抗器和进线电抗器,有我们电抗器厂专家教授给你详细解答,赶快电话咨询吧:0427-3591850 李想

网友U:
一定要加呀

网友V:
380V 30KW 60A 0.32mH 我手里有一本旧的安邦信变频器说明书,里面给出了输入侧的交流电抗器的参数,输出侧的应该也差不多吧,我记得好像是有本陈国呈编写的“V/F变频调速原理”里面提到输入和输出的电抗器内部结构不同,并且画出了示意图,这本书没在身边,具体的书名想不起来了。

网友W(2005-11-12):
我也是变频器厂家,
我们公司以前有一台2.2KW的输出线超过50米没加电抗器,结果用了几个月后变频器炸了.
你的输出线这么长小心出现和我公司一样的结果

网友X:
建议变个方案:电源线拉 300 米,电机和变频器放在一起。

网友Y:
每个变频器的说明书上均有这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大家最好按照厂家的要求去做不然,厂家可不保修或者给你解决问题。

这个帖子上那个经销商不是明睁大眼地在吹牛吗?XXX米将是多大的高频辐射源?

不按照厂家的规定胡乱来,然后说人家的变频器质量不好,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网友Z:
电抗器在这到底起什么作用?先把这问题搞清楚了再下结论。

网友AA:
我上次做过110米的,就没有用电抗器.300米没有试过,但是在110米的时候,第一,二次都没有驱动起来,最后降了一点载波频率才动起来,所以在300米处是肯定要加的.

网友AB:
注意了,注意了!danfoss变频器采用了特殊的软开关技术(缩短IGBT关断速度,以减小输出波形的dV/dT),抑制输出电缆耦合电容的影响,所以最大的电动机电缆长度可达300m,无需加装电抗器。可以参阅操作手册、、、这是现有变频器中最大的。
当然,如前面几位所述,过长的电缆还意味着电阻增加,分压升高,造成电机端的电压有所下降;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选择更粗的电缆;
TO: alou,不知你为什么对“卖变频器”有这么大的成见,我就是其中一员,但我不认为自己说的是“鬼话”;我所说的都是有理论根据的,欢迎你提出你的论点来批驳我,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知识来推翻我,那就请你不要一棍子把所有“卖变频器”都打死,至少别把我打死~~~

网友AC:
我们在工程实践中,55KW 没有电抗器传输了350米远,电机、变频器工作正常。工程地点杨州瘦西湖地质热水井,宝应地质热水井。主要技术方法:降低载频,输出加高频突波吸收器。

网友AD:
如果条件允许,建议如楼上周工所言:变个方案:电源线拉 300 米,电机和变频器放在一起;如果条件有限制,则建议加,否则有烧电机危险或降低电机寿命,又多花不了几个钱,加上电抗器为好,具体选型电抗器厂家一般都会提供。

网友AE:
我用的三菱的75KW的变频器,请问一下在输入端用加电抗器吗,加的话是用直流电抗器还是交流电抗器,还有输出端用加吗?

网友AF:
    最近刚接手了几十台富士原装交流进线电抗器(全新,未使用过),75KW---280KW。处理价格与国产交流电抗器一样。来电:0755-26180286

网友AG(2006-02-16):
我来踩一脚哈,如果接线太长的话,电机线最好穿进钢管内,变频器输出加一交流电抗器,适当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网友AH:
呵呵 专业生产电抗器13325215833

网友AI(2014-08-06):
引用 网友H:
以上兄弟们争论这么激烈,我也插上一脚吧。其实变频器到...

电缆存在分布电容,这点已成共识。不过千米电缆电容不超过1μF(按630mm2计)3,5,7.....次谐波相应容抗可到3000Ω(基频下计算)以上。3,5,7.....次谐波容抗相应地成倍减小。但是3,5,7.....次谐波电压幅度却是按谐波次数的平方成倍减小,因此谐波电流依次是就按谐波次数成倍减小。基频电容电流不超过0.08A,则3,5,7...次谐波电流依次为0.02A,0.016A,0.011.....。如此小的谐波电流无论对电机,对变频器都无关紧要。至于说到振铃效应(我理解为谐振效应)不知从何说起?但是否发生谐振,还需条件,比如电机电感。就“振铃效应”这点导致的展开讨论,静等回复。

网友AI:
引用 网友AC:
我们在工程实践中,55KW 没有电抗器传输了350米远...

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不知为何,变频厂家极力推荐安装电抗。如果是为了减小谐波电磁辐射造成电波干扰还可理解。说什么会带来输送距离缩短,不知从何说起。之不会是商家忽悠吧。

网友AI:
引用 网友AG:
我来踩一脚哈,如果接线太长的话,电机线最好穿进钢管内,...

真有你的,变频器的载频越高,输出谐波越小。你当时越低越好?

网友AI:
引用 网友AE:
我用的三菱的75KW的变频器,请问一下在输入端用加电抗...

输入加电抗器是为了减小谐波污染电网,对用户而言,极少有人关心这点,除非供电单位发现污染超标。输出电抗本人认为纯属忽悠。实际上没有装电抗照常使用。

网友AI:
引用 网友AD:
如果条件允许,建议如楼上周工所言:变个方案:电源线拉 ...

根本不是钱不前的问题。而是该不该考虑的问题。加电抗作用何在,有何道理,否则只能理解为忽悠!

网友AI:
忽悠。载频越高,谐波越小啊。你当是越小越好?载频越大,变频输出电压的方波个数越多,越有利于减小谐波含量。

网友AI:
引用 网友T:
要想知道到底如何加电抗器,如何选择输出电抗器和进线电抗...

电抗器专家,就那点东西还能产生专家。呵如今专家也太那个了哈!

网友AI(2014-09-12):
引用 网友Y:
每个变频器的说明书上均有这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大家最好按...

厂家的技术人员的话可以听,但不能盲从。至于推销人员吗几乎在技术上就是个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