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问题,各位进来看看 :)

楼主(2003-09-19):
有一个大表要查,50k左右(横坐标24,纵坐标1024,INT型,是不是24*1024*2=49152 bytes),要在PLC中做,怎么做? 有mmc 128kb,系统资源要占掉多少,还有多少编程用空间? 假设我用26个DB块,间接寻址又得循环,可以吗?循环怎么做?(根据第一行、第一列的数值去查那个大表) 请指点一下. 我第一次用西门子的东西,说的不对时敬请指正,敬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建议采用PC-BASED的东东来做,PLC的功能还是弱了点。如果用PC-BASED的东东,就有数组可以用了,2维数组,简单得很。

网友B:
S7本身有矩阵,详见S7-300编程手册(不是200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