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iemens s7-300使用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3-09-19):
siemens s7-300使用有问题请教: 请问:s7-300系列PLC怎样解决分布I/O故障,造成CPU模板停机。我用的CPU模板型号为:315、316。 请指教。

楼主: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编辑下载OB122,空的也行

网友B:
把有用的OB全下去,这样出故障一般不会停机

网友C:
加OB,OB号码详见online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