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3-09-19):
各位:你们好! 变频器发生三相电流不平衡保护,应如何断定是变频器故障还是电机故障,请指教。

网友A:
变频器故障的可能性较大,拆开马达线起动看看电压平衡不?

网友B:
殷根木你好: 你可以先检查电机。如果说摇表检查出电机不坏。那么你在检查变频器。

网友B:
由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用普通万用表测是很难判断是否三相电压平衡,一般会有几十伏的差距。所以建议1、用变频器带另一台好的电机看是否保护就知啦。不过一般为变频器故障居多。

网友C:
先检查电动机端子是否异常,再在变频器输入和输出侧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A:
用模拟表测量!

网友B:
求助: 大家好! 我现在用的是惠丰0.4千瓦的变频器,电机是0.13千瓦,前几天变频器曾烧毁过两个400伏,470uf的电容,经过更换有能用了,但经常出现过流的现象.请问那位高手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D:
先检查一下电机,看电机的线圈是否损坏,在检查每个接线是否松动。如果这些完好,那么很大的可能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网友E(2005-05-21):
各位好: 依我的个人经验,变频器的故障很多,我就谈谈经常出现的故障,首先看输入输出电压是否一样,其二是:如果输出部分不运转,看变频器报警指示灯是否亮,如果亮,关掉电源复位,如果开了都还亮,说明输出部分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