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03-09-20):
我最近用组态王6.01学习版挂接华为TD1000变频器,利用通讯测试一切正常,但进行实际组态时,画面中显示的值与变频器中的实际值不同,从亚控网站上下在新的驱动却不能成功安装(用“工具”--“安装新驱动”),包括下载"driversetup.exe",请各位老师指教!(是否OEM版不行?)

网友A:
检查一下变量原始值和最大[小]值的对应关系。

网友B:
现在的组态软件作工程,大部分工作是现场变量比列设置,和图面设计。脚本用得也很少。

网友A:
主要看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如果组态软件想程序开发工具一样的复杂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网友B:
有道理, 但功能上扩允就不太方便了。

网友C:
有时候最大值和最原始最大值根本不管用,还得自已写脚本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