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这里有多台三菱F1系列PLC,能否使用PC机编程,我现有SC-97连线,还须要什麽设备,哪里有?我不想全都把他们换掉!帮帮我。。。

楼主(2003-09-20):
求助:我这里有多台三菱F1系列PLC,能否使用PC机编程,我现有SC-97连线,还须要什麽设备,哪里有?我不想全都把他们换掉!帮帮我。。。 SUNFEGTOG@SOHU.COM

网友A(2003-08-11):
需要一个(FX-20P-FKIT型F1,F2用程序设计零件)。目前国内好象没有,需要向代理商定货。

网友B:
FX-20P-FKIT 0755-25343850 ZHU

网友A:
需要SC09和F-20GF转接器,软件MEDOC,只有英文版的。转接器可以到http://www.fourstar-dy.com/tjsp.htm看看。

网友A:
需要SC09和FX-20P-FKIT!软件用MEDOC! asdl105@163.com www.chinalxl.ebigchina.com

网友C(2003-09-18):
贵的够可以。

网友D:
F1/F2与电脑联接需F2-20GF1和SC09电缆,F2-20GF1的价格就可以买几台的F1-60MR!   另外手手编器型号为F1-20P!   如手编器用FX-10P或FX20P需用FX-20P-E-FKIT, 也可对F1/F2系列编程!   只是如果你没有这些通讯组件,这台PLC就扔掉吧!   拿这些钱也许一台新的FX1N-60MR也买到了!

网友C:
我也有几台旧的F1看来要扔掉了。

网友A:
其实不一定非要跟电脑连接,用手持编程器就已经很方便了,又便宜(买2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