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的设定密码忘掉了,怎样清除

楼主(2003-09-20):
请问: 松下VF-8X变频器的设定密码忘掉了,怎样才能清除此密码?

网友A:
只有两位数共99个号码,可一个一个慢慢试!!希望不是最后一个才中!

楼主:
谢谢你,广州通达!这样试太慢,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我们也只能这样,十几分钟就搞好!

网友B:
把EEPROM換掉,重新設定參數就好了,要麼請教一下松下的高人,讓他用萬用密碼給你解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