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地故障

楼主(2003-09-20):
我厂一美国进口小容量变频器最近老显示“Ground Fault"意为接地故障,无法开机,前些时候开盖对电路板进行了清扫除尘,机器运行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出现同样故障,再次清扫后不能解决问题。请问该如何判断和处理故障。

网友A:
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果平衡则检查电流互感器!!

网友B:
这个故障我以前也经常遇到!我这边的原因是变频器的逆变模块不良!把逆变模块全部换掉就再也没有出现问题!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元件或接插头是否接触不良?逆变模块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D:
查电流互感器二次线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E:
甚麼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