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松下伺服驱动器到pc的rs232连结电缆接线图

楼主(2003-09-20):
求松下伺服驱动器到pc的rs232连结电缆接线图

网友A:
你先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http://www.emotioncon.com/panasonic_17.asp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交流伺服驱动器有位置控制的接法和速度控制的接法,两者有无区别,是否都要。谢谢!

网友C:
hyg先生: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网友D:
请登陆http://www.step-servo.com/kgchanpin2.htm,有完整详细的说明.

网友D:
在网站上找一下:/松下伺服/A系列系统通讯接口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