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9-20):
步进电机工作时会引起系统噪声,请问有何办法消除?

网友A(2001-05-17):
您所指的噪声是机械噪声吧,可以通过下述两方面来加以抑制: 抑制噪声传递: 1 步进电机安装用橡皮吸震 2 步进电机出轴通过同步带传动 抑制步进电机的噪声源: 1 使用带细分功能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如是步进电机单步过冲引起,可以 2 步进电机出轴带阻尼盘 3 适当减小驱动器的电流设定 4 适当减小驱动器的供电电压 如条件许可,可用交流伺服来替代步进,则可根本解决上述问题

网友B(2003-09-20):
请问 220V 1.5KW变频器 该选用哪种型号电动机 是否可使用1.1KW的单相电容启动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