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妹妹再求救

楼主(2003-09-20):
非常感谢ZCMY上次对我问题的详细解答,我这里又有一个使我很胡涂的问题请教大家,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 伺服电机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电机?它与PLC如何联系到一起的? 我现在真的很需要弄清楚这个概念,谢谢各位工控朋友对小女子的相救。

网友A:
伺服电机只能通过PLC控制其伺服放大器! 不能直接接电机!

网友B:
由plc接受外部信号,做出处理后,再由y000或y001发出脉冲信号 给伺服放大器,放大器再控制伺服电机按控制要求工作。当然 其中要由一些必要的连线.

网友C:
PLC--定位模块--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电机编码器反馈到伺服放大器 在普通应用中可以用带MT的PLC(FX1S,FX1N,FX2N)Y0或Y1直接驱动伺服放大器,在一些特殊应用中就要用到定位模块(FX2N-1PG,FX2N-10GM FX2N-20GM)比如绝对位置控制等,有兴趣的话去找几本书看看,我打字慢,不写了。

网友D:
看一下安川电机的使用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工控朋友们。

网友B:
请教各位老前辈:HMI同PLC连接时显示PLC没有应答,是什么问题?如何解除?

网友E:
由plc接受外部信号,做出处理后,再由y000或y001发出脉冲信号 给伺服放大器,放大器再控制伺服电机按控制要求工作。当然一定要用晶体管输出的plc。

网友F:
饲复电机控制可分为力优先或者位移优先,如果采用力优先,一般情况下需要做中断,但是采用位移优先就没有这个问题.这只是我个人观点.

网友B:
傻妹妹﹕servo motor 是一定要有個servo driver 來控制的﹐安的原理是只要有PLUSE INPUT 它就一定會轉﹐輸入多少PLUSE 它就轉多少角度﹐我用的是三洋伺服加FX1N PLC 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