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 帮忙

楼主(2003-09-20):
我现在碰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要把设备的累计产量从PLC读取出来(设备控制采用PLC为:FX2N-80MR,GOT:A970GOT-TBA),可我当初搞程序的时候只做了当天的产量记录,而且是可以清除的(采用 了C100和C101两个计数器作为记录)。现在这两个计数器的数据已经被清除掉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啊!!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你以前的數据是肯定沒有的了﹐從今天開始你再用多一個可以儲存的計器將以后的數存起來﹐要用的時候就可以抄出來了啊﹐這個C是不可以rese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