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电磁阀 型号更换

楼主(2003-09-20):
各位大家好 订了SMC的电磁阀SY7240-5G-02(使用时要通过接线)这个型号回来,但见到实物后用户说,要的不是这种而是SY7240-5D-02(使用时直截接插在插座上) 供货商不能更换型号而建议用换线圈的方法。请教一下这种方面能行吗?

网友A(2003-08-15):
没有问题。线圈的尺寸和结构都一样,仅仅是出线方式不同,G为直接出线式而D为DIN座式,有一个插座直接插在线圈。当然从价格上是有点差别的。

网友B(2003-09-20):
huxiaojun说得没错,但换完后你的原线圈留着干吗,不如做客户的工作,将就用掉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