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

楼主(2003-09-20):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PLC开机自检的时候,用了一个绝对到位指令,如下: DDRVA K86500 K2000 Y000 Y004 用Y004进行方向的控制,为什么在PLC开始RUN时能够正常运行,而在运行一段过程后,我用系统自检命令时,这条指令的运行时Y004不为ON!只有Y000为ON,这是怎么会事,我后面的程序段并没有对M8146进行过设置与赋值!摆脱各位了!

网友A(2003-07-31):
Y004是一个方向标志位,是要由你来SET或RST的!这样才能控制方向,当然也可用负脉冲来改变方向!

网友B(2003-09-20):
DDRVA K86500 K2000 Y000 Y004 中的Y4 用其它不用的M代替﹐然后再用專用的程序控制Y4就可以了﹐這是絕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