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LONWORKS设备

楼主(2003-09-20):
寻找 动力线-双绞线、无线-双绞线路由器 寻找 无线为传输介质的LONWORKS控制节点

网友A:
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B:
有偿提供现场总线产品设计资料: ************************************************ LonWorks现场总线产品设计资料: 1、LonWorks总线控制模块,多种,硬件原理图,印制版图、元器件清单; 2、模拟量输入模块,8路单端/4路差动输入,12位ADC芯片,硬件原理图,印制版图,元器件清单、软件源代码、设计说明; 3、模拟量输出模块,2路,电流或电压方式,硬件原理图,印制版图,元器件清单、软件源代码、设计说明;; 4、温度测量模块,热电阻,热电偶输入,硬件原理图,印制版图,元器件清单、软件源代码、设计说明;; 5、数字量输入模块,电平/触点输入(4路、8路、12路、24路),硬件原理图,印制版图,元器件清单、软件源代码、设计说明;; 6、数字量输出模块,固态继电器输出(4路,8路,12路,24路),达林顿输出(8路),硬件原理图,印制版图,元器件清单、软件源代码、设计说明;; 7、多功能输入输出模块,(AI,AO,DI,DO),硬件原理图,印制版图,元器件清单、软件源代码、设计说明; 8、实时时钟模块,DS12887时钟芯片,硬件原理图,印制版图,元器件清单、软件源代码、设计说明; 9、78KBPS,1.25MBPS速率的中继器,双绞线介质,硬件原理图,印制版图,元器件清单、软件源代码、设计说明; 10、双绞线路由器78-78,78-1.25,1.25-1.25,硬件原理图,印制版图,元器件清单、软件源代码、设计说明;; 11、双绞线收发器,与TPT.XF-1250(EcheLON)产品兼容,硬件原理图,印制版图、元器件清单、; 12、网络变量显示节点,LED滚动显示2个网络变量,硬件原理图,印制版图,元器件清单、软件源代码、设计说明;; 13、NodeBuilder3.0开发工具; 14、LonTalk 协议全文 PDF格式; *********************************************** FF现场总线产品设计资料; 1、FF 中文协议(WORD格式),英文协议(PDF格式); 2、FF 通信栈软件源代码,BASIC; 3、功能块软件源代码; 4、设备描述软件源代码; 5、FF通信卡设计资料,本地供电、总线供电,电路原理图、印制版图、元器件清单、设计说明; 6、VRAX 潜入式操作系统; 7、一些列相关的设计文档; *********************************************** HART 现场总线产品设计资料: 1、HART中文协议(WORD格式),英文协议(PDF格式); 2、HART 通信卡电路原理图、印制版图、元器件清单及其设计说明; 3、HART通信协议,软件源代码; 4、HART调试工具CONFIG301; *********************************************** 仪器仪表产品设计资料: 1、涡街流量计,HART协议总线供电,电池供电,硬件原理图,印制版图、元器件清单、机械结构图、软件源代码、设计说明及其相关文档; 2、差压、温度等便送器,HART协议总线供电,硬件原理图,印制版图、元器件清单、机械结构图、软件源代码、设计说明及其相关文档; 3、一体化孔板流量计,在线温度、压力补偿,提供天然气、空气、水、饱和蒸汽、过热蒸汽的计算公式,HART协议总线供电,硬件原理图,印制版图、元器件清单、机械结构图、软件源代码、设计说明及其相关文档; 4、智能执行器,直行程,角行程,HART协议总线供电,硬件原理图,印制版图、元器件清单、机械结构图、软件源代码、设计说明及其相关文档; 5、孔板计算软件、线性化工具软件、IEEE754软件; ************************************************ 还有更多的设计资料,本人本着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为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国人的设计水平,同时提供资源共享。 有意请电邮: hejingwei_sc@tom.com QQ:249257880 !!XX莫来!! 资料来源XXX研究所,资料绝对真实、可靠,同时又具体的应用,具有比较好的市场前景。 欢迎,有识之士,合作或是一次性买断! ******************************************************************************

网友C:
我做过lon总线的节点的设计,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帮你设计。 neng_zhang@hotmial.com 023-66662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