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规划LonWorks网络项目设计

楼主(2003-09-20):
如何规划LonWorks网络工程设计? 通常需要从控制系统要求,网络架构(服务器,客户端方式,人机界面,网络主干拓扑,子系统分割,节点通道拓扑)网络安装方法,组件(网络操作系统,网络介质,网络工具,人机界面及其驱动)服务器要求,网络服务接口,路由器类型,收发器类型等方面进行LonWorks网络项目设计。 详细内容:请电话010-82511734 EMAIL : lonworks@gongkong.com

网友A(2002-03-01):
斑竹: 可以写的详细一点吗? 最好结合实际的工程事例(稍复杂)。 谢谢!

楼主:
是否可以结合实际的工程事例,发给我一份资料 fanmails@263.net

网友B:
可以发一份吗?lmin2@21cn.com

网友C:
也给我发一份吧,谢谢benben.okokok@eyou.com

网友:
放在上面让大家自己下载吧,,, 你这样多累啊:)

网友D:
没有免费的午餐吧。

楼主:
Hi, 目前没有“如何规划LonWorks网络工程设计?”资料可供下载。 可以通过技术支持,咨询方式;或者参加技术培训方式。

网友E(2002-04-03):
能否提供几个南京地区具备楼宇自控系统设计施工的厂商?谢谢!

网友F(2003-09-08):
LonWorks网络架构现在急需规范,现在有不少提供LonWorks系统的国外厂家,系统结构本身就是封闭的。

网友G:
请问各位在开发网络应用时是先考虑网络通讯的要求(如带宽等), 还是先考虑控制系统的要求?我认为两者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 请教各位前辈们如何合理地综合考虑两方面的要求, 并有效地分析, 进行有步骤的设计?

网友H:
对于,比较大的网络变量的传输,是否可以很好的解决。 比如;一个一般的节点,内有加、减、乘、除和PID功能块,我需要所有的过程参数,在我的上位机的组态软件的画面中显示,同时又能随时动态的修改所有的相关参数。 功能是可以实现,怎么样保证网络延时? 我想对于网络协议的设计,Lontalk协议在这一点上,没有跟好的考虑到工控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