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IO卡或打印口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3-09-20):
请教各位专家: 我有一步进电机,想用计算机控制拖动工作台,拖动过程中按点位采集数据。因口袋太空,而单轴的驱动控制卡也需要1千多元,听说可以用有脉冲输出功能的IO卡驱动或者直接用计算机的打印口驱动,不知如何实现,有何利弊?请赐教,多谢!

网友A:
用定时器发脉冲即可

网友B:
但你要看你的脉冲频率够不够高, 我们是用PLC做的,中断脉宽调制。 I/O卡控制的只有老师上课讲过,可能老师用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