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矩电机

楼主(2003-09-20):
各位大虾: 希望大家指导一下力矩电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A:
三相交流力矩电机是一种具有软机械特性的特殊电机。当负载增加时,电机转速自动降低,输出转矩增加,保持与负载平衡。

网友B(2004-05-15):
奉化市海联电机厂 产品介绍 一.YLJ系列单,三相交流力矩电机(0.015牛顿/米-5牛顿/米) 具有独特的电气性能,较宽的调速范围和较软的机械特性,其转速随负载转矩变化而变化,能在堵转低速状态下工作.本系列力矩电动机主要用于恒张力,恒线速.应用与多种规格的漆包机.镀锡机.拉丝机及电线.电缆.纺织.造纸机等行业. 二.东方90.东方80YCJ系列电机(分制动.调速.伺服三种)输出功率25瓦-90瓦配装有齿轮.减速箱.广泛应用于漆包机.印刷.造纸.化工等机械行业. 三.NDH.NDS系列单相交流齿轮减速可逆电机(输出功率3瓦-35瓦)可根据用户需要配装多种速比的减速箱.广泛适用于彩扩.塑封.文教仪器.仪表.玩具.灯光旋转.爆米花机.煤气烤炉.电烤.干燥箱等食品机械行业. 四.JXS交流伺服电机(分电磁.杠杆二种)输出功率(16瓦-250瓦)配套与执行机构驱动元件.应用与石油化工等机械行业. 五kzyt系列单相交流齿轮减速可逆永磁同步电动机 六.多种规格的微型单.三相特种电机和家用电机. 联系地址:浙江宁波奉化锦屏南路118# 联系电话:13805835299 13805835899联系电话:0574- 88963599 88976893 联系人:缪善南 缪海露

网友C:
TO:A-Q 他们说的力矩电机是你想问的吗?力矩电机的名字在不同的行业其实有两中含义:在印刷机\电缆设备等行业,力矩电机就象他们所说,当电机负载力矩加大时,速度下降很多,并且力矩大到一定程度,电机速度就降到零,并且长时间堵转不烧毁.在伺服控制行业,力矩电机指电机的额定力矩很大,但通常运行速度较低(通常200RPM以下).这种电机有很好的低速控制性能,通常配套伺服驱动器,用于直接驱动目标对象而不经过减速机构.(可以避免传动齿轮间隙带来的控制误差

网友D:
请你吃饭说得对,现在提到的力矩电机多指后者,也称直驱电机。 请你吃饭有机会请你吃饭,偶真得好崇拜你哟^_^

网友E:
我也想, 想结识高人 请你吃饭,有机会见个面

网友F(2004-09-21):
兄弟:你好! 我和你在考虑同意个问题,我也刚发了贴字,长交流联系哦

网友G(2004-11-26):
"当电机负载力矩加大时,速度下降很多,并且力矩大到一定程度,电机速度就降到零,并且长时间堵转不烧毁.在伺服控制行业,力矩电机指电机的额定力矩很大,但通常运行速度较低(通常200RPM以下).这种电机有很好的低速控制性能,通常配套伺服驱动器,用于直接驱动目标对象而不经过减速机构.(可以避免传动齿轮间隙带来的控制误差"--------这句话使我认识了力矩马达!!谢谢! 我想要使用的应该是前一种力矩马达,不知哪位前辈能否提供相关的学习资料???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H:
不知这种电机的详细结构如何?当负载力矩继续加大时,转子就可能反转,不知对电机有何影响?

网友I:
益泰YTL系列三相力矩电机控制器(以下简称控制器)是一种新型的三相力矩电机专用(开、闭环)调速控制器,是机电一体化力矩电机的理想配套装置。(产品详细资料见网站www.huyitai.com)   推荐使用益泰公司用户量最多的YTL315D、YTL310DQ、YTL320DQ、YTL350DQ五款力矩电机控制器: 1、国内首款采用电压闭环控制原理实现的力矩电机控制器,出输电压控制精确,并不随电源电压和电机转速变化,电机力矩变化小;2、国内首款具有电源缺相、控制器过热、缓增电压、 自动电源相位检测等齐全保护功能的控制器; 3、体积为国内同功率产品最小(约为1/5),功耗最低; 4、按装更方便、接线更简单、操作更安全可靠 ; 5、EQ型有RS-485工控串行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