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控制!

楼主(2003-09-20):
PID控制是定值控制,能否用来控制参量在一定范围内,参量在此范围内波动,控制器不输出。这样设定值怎么确定?

网友A:
我用CS3000系统,在添加的一个计算模块中用VBA可进行控制PID的OP参数。

网友B:
你去看看自控书,再看看你控制的对象!!编一个算法不就结了

网友C:
PID如果I、D中有一个用上了,就不能是定值了,要想控制器输出,在输出端截断就行,同时最好让I复位,有不明白的可以电020-37204173,www.longi.net

网友D:
设置死区。

网友E:
你的意思表达的不太清楚,我想有两种情况:1 设置死区;2 设定值可以是一个变量,被控制量跟随另一个过程变量,进行PID控制

网友F:
很简单就是个死区

网友G:
是否是误差允许范围内?

网友A:
如果是DCS系统,可以对控制点OP用逻辑块作一个限位(比如:当PV在你要求的范围时,令OP保持或者限定在一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