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编程

楼主(2003-09-21):
我用PLSV进行脉冲输出控制电机,PLC编程手册中说“在指令驱动接点变成OFF后,在脉冲的输出中标志(Y00:[M8147])处于ON时,将不接受指令的再次驱动”,这是什么意思?人为手动强制关掉M8147行吗?

网友A(2003-07-20):
没用过你的这个PLSV,但差不多可以理解意思 解释的不一定对啊,就是说,当你的一个脉冲过去后,Y0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那么当你在次过去脉冲的时候,Y0已经是高电平,没有办法接受在次驱动啊,不知道这个解释正确否。。。个人认为你是不是把命令里用脉冲——————[SET Y0]了?如果这样可以试试改成(Y0),完全猜想,不对不要骂

网友B:
我刚买了三菱FX1N系列PLC,想先学习简单的编程,有谁能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编程实例?

网友A:
这种东西很少的,8过你买的PLC的使用手册上应该有点,但不多,你最好是买点有关PLC编程的书

网友A(2003-09-21):
你試試用 LD M0 PLSV K???? Y0 M??? 其中M??? 是一個你沒有用到的M﹐沒有作用的 應該可以的

网友C(2008-04-07):
比如说你的程序是LD M0  PLSY K1000 K0 Y0,如果M0接通就发出脉冲了,同时M8147也ON,如果M0 OFF了,M8147要过一个扫描周期才OFF,也就是说在这一个周期内M0再ON的话,就会出错了,M0会ON,但脉冲没有出来的,其实只要你在M0的驱动条件上加一个M8147的常闭点就好了,M0用SET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