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q你好

楼主(2003-09-21):
fq你好: 力控2.6版光盘我已经有了,但是目前我不想更换版本,至少您得告诉我是否向下兼容. 关于策略生成器的问题您能否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已经在"请教力控"中写明了 谢谢

网友A(2002-05-30):
向下兼容性完全可以。

网友A:
JUJU:你好! 力控2.6的控制策略生成器完全好用,各个功能块的输入和输出源可以是DB数据库中的变量,也可以是中间变量和控制策略生成器中的常数。各功能块点自动传送到DB中,其参数可以可以在Draw中调用。

网友B: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做的是一个物流传送设备,想用opc实现对设备的管理和上位机监控, 问如何配置opc的数据项和硬件信息之间的通信? (初学力控,请根据实物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_^ )

网友A:
力控提供客户端接口OPC CLIENT 具体需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来定,如何设置在力控中请参见力控在线帮助。

网友C:
piao~ 不同的厂商针对自己的硬件有不同的OPC SERVER,所以OPC SERVER 的配置无法给您做解释。 当您配置好了OPC SERVER以后,也就是将数据信息由硬件设备采集到OPC SERVER中。然后,要将数据采集到力控中,这时力控中如何配置OPC CLIENT的,请您参看力控在线帮助,13.2.4章节的内容。 描述不准的地方请见谅!

网友D(2003-09-11):
你好 我要请教以下 我下了个opc server和单独的opc client 配置的时候都需要培植那些东西,能说的具体一点 非常感谢

网友E:
opc server和单独的opc client 配置的时候看你的硬件的通讯方式了,例如网卡有IP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