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的求助

楼主(2003-09-21):
各位大侠,怎么用变频器控制抱闸电机做简单的定位

网友A:
用三菱A系列变频器,即可。 联系电话:027-85712619 李永翔

网友B:
能否说明详细情况? 我们有定位应用的方案

网友C:
问题比较笼统,最好详细一下。

楼主:
我用lg-ig5 037的变频器拖动1.5千瓦的电机,要求变频器在减速后能在同一位置控制电机抱闸。电机控制的机器是往复运行的,就是减速后在同一位置制动,启动时能驱动电机放开抱闸

网友D:
三菱A540系列,加反馈卡A5AP, 使用其 Spindle orientation功能,定位精度在1度以内。台资的机床厂用的很多。 具体可以看A5AP手册。不过是英文的。

网友E:
很简单,用继电器同时控制电机抱闸和变频器运转信号,减速后,在预定位处切断变频器运转信号并接通电机抱闸

网友B:
sxcch: 我想你的设备是KAP,所以你的设定很简单,前面几位说的都有道理,原装KAP设备都使用的三菱,但你的设备考虑造价所以用的是LG ,从技术上说有点勉强,但也很可以实现功能。我说得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