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工业控制中串行通信采用哪种通信方式最好

楼主(2003-09-21):
请问在工业控制中串行通信采用哪种通信方式最好,抗干扰能力最强?

网友A(2001-01-19):
应该说是RS-485的性价比最好

网友B:
CAN总线很好,祥情可来email:qiaogong1@sina

网友A:
我用多RS485作,感觉颇好。

网友A(2001-03-02):
考虑到工业控制上对传输距离的要求,RS--485采用轮循方式,最远可以达到1200米,这不实为一种很好的通讯方式,其实大家一般也经常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C:
RS-485较好

网友D(2003-04-18):
思信多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将为您的串口通信提供极大的方便,网址:www.sixin.com。

网友A:
工业控制中的串行通讯要求连接、调试简单,运行可靠,抗干扰强,从硬件来讲,应采用差分平衡传输方法,有RS485(半双工)和RS422 (全双工)等,软件协议可自定义,也可采用现场总线协议。采用现场总线协议须相应的硬件支持。点数多时建议采用CAN,RS485在多点时网络匹配电阻不好配,容易产生干扰.点数少可选择RS485.

网友A:
我觉得从传输距离来看是485格式,信号保持不错,但是还有看你要用几路的,如果一路一般工控机的就可以解决,如果多路,就必须另外购买485通讯卡!具体大家可以交流,xurixin@ict.com.cn

网友E:
我是作电力系统通讯的我认为用rs485的比较好,如果多路还要配 多串口卡--(MOXA多串口卡性能稳定)如果是PLC那用CAN总线比较好!!!

网友A:
我用的是RS-485,感觉不错

网友F(2003-09-21):
各位,能否介绍RS-485与CAN的差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