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介面.PLC.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3-09-21):
各位仁兄: 在下用F940GOT-SWC-C作人机介面,连FX2N,FX2N再通过FX2N-485-BD和两台FR-A540通讯,想用通讯实现两台电机按1/10的比例同时运行、加速、减速、停机. 在下采用RS指令,用写入频率的方法分别在0站和1站写入0.8和0.08,不但程序复杂,还要算ASCⅡ码,而且运行后还有部题,运行时只有1站会动,0站要多触发几次才行,停止也是如此. 恳请各位仙家指点一二!

网友A:
应该没问题,我也这样做过,工作很正常的。

楼主:
多谢MIT: 我想问一下,我单独运行0站或1站(把多余程序删除)时,都是正常的,一旦把两个程序放在一起就有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B:
用FX2N-16CCL-M,FX2N作为主站,编程简单一些

网友C:
很简单的吗,你的通讯间隔没掌握好,造成了上述现象。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 现在我将后面的RS指令用计时器作了延时,已经可以运作了,但变频器偶尔会报警(通讯故障),请问用上述部件还有更好的方法实现我的控制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