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网卡1784-PKTX怎么安装??

楼主(2003-09-22):
高手帮助,感激不尽!! 我机子win2K pro版本, 已经按章RSlinx, 但是把PCI插槽的1784-PKTX安装上去之后找不到网卡,怎么办? 我才开始使用1784-PKTX

网友A(2002-12-02):
好象是软件设置的问题或则你把他重新拔插一次。

网友B:
只要在RSLINX中配置一个新的DRIVE CONFIG 就自动驱动了。

楼主:
谢谢,我没有RSlinx 授权,谁能给我啊, 希望传到holytiger@263.net 希望这个地方是我们大家互相帮助的地方

网友A:
知道不使用正版软件的好处了吧,下次别图便宜了,若要购买正版软件请拨打010-88087190-218

网友C(2003-01-09):
如果你是真博士,真丢人。还用盗版!!! 问题其实也横简单!1784-pktx, PCI BUS CARD W/ DH+,DH485,RIO SCANNER

网友D:
我有授权,但是只能是软盘。

网友E(2003-08-04):
有没有1784-PKTX的硬件驱动? 我已经装上了RSLinx,系统仍然找不到1784-PKTX

网友F:
硬件驱动到AB网上可以下载。如果驱动装上去再找不到就必须升级RSLINX到2.4版本。

网友G:
我想自己编一个监控程序,是否可以不通过RSLinx? 有没有朋友可以提供AB的DH+通讯的协议

网友H(2003-09-03):
1784-kt 的安装是不用检测,在rsline里添加1785-kt。对内存等进行设置直到无冲突。

网友G:
这种卡我用过,如果你在WIN2000下,不要驱动程序,如果你的卡没有问题,可以和PLC连接,看指示灯是否亮,其次,看你的装软件的次序

网友I:
我用过!RSLINX安装光盘中有它的驱动程序!先添加硬件,安装驱动时,搜索光驱中的RSLINX安装光盘,,会自动搜寻出驱动程!

网友J:
只需安装rslinx新版,添加就行了。此外,还需注意计算机名不能是中文。

网友K:
rslinx版本2。4以上不用驱动。以前版本去网上下载一个驱动吧。

网友G:
我用的是RSLINX2.1,驱动98和2000都有,但在2000下配置pktx时自动黑屏,没办法!只能在98下使用。谁有RSlinx2.4,给我一个,zypweb@163.com

网友L(2006-05-05):
你好,我是北京惠方的张笑方,我门公司有工程剩余的PLC-5CPU模块及配套的附属模块,若有需要可至电13460931982或WANJUNMING8@sohu.com

网友M(2011-03-25):
我有驱动,WRB1112@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