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写入三菱FX2 PLC时为何显示“程序不符”无法改写?

楼主(2003-09-22):
我用fxgpwin3.0中文版在三菱FX2 PLC上修改程序,打开EEPROM的写保护后将程序回写,当写入完后自动进行核对,核对完后却弹出一个“程序不符”的错误提示,始终无法修改成功。请问各位大哥可知这是怎么回事?谢谢。我的邮箱是:mywfxin@sina.com。

网友A:
你的程序有多少步?

网友B:
是否已将PLC...STOP

网友C:
通讯电缆有问题。

网友D:
我也遇见此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将EEPROM清净,将程序转换后全部重新输入即可!

楼主:
程序有近8000步,通讯电缆和PLC的STOP开关都无问题,因为读取和将程序转换后写入过程都无异常,只是写入完自动核对完后弹出“程序不符”的错误提示。我想上述的“解决方法是将EEPROM清净,将程序转换后全部重新输入即可”的办法也许可一试,我试试看再说,谢谢大家了!

网友E:
我有同样的问题,但仍没有解决,不知如何将EEPROM清净,"EEPROM清净"是否与"PLC存储器清除"一样.我已把PLC存储器清除但无用,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我的EMail:gdzclwb@21cn.com

楼主:
我后来再试,也正遇到不知如何将EEPROM清净的问题,望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C:
你不要程序比較不就可以了

网友F:
你可以查一下是否用了带记忆的数据寄存器,因为你下发程序时是不会改变数据寄存器内的值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要选择清除原程序时,必须将数据寄存器也打上钩.

网友E:
以上方法都试过仍无用,因PLC内的程序是前者写入的,现无法改写,估计是前者对PLC作了加密码之类的设置.如何知道已加密?又如何解密?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