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频器中铝电解电容的抗电流冲击能力

楼主(2003-09-22):
比如10000uF400V的铝电解电容、CDE的 持续0.1s 的冲击电流可以到多大? 在什么情况下,用缓冲电路才有必要? 大容率变频器一般要加缓充电电路,而小容量的经常不加,这个度如何把握? 敬请指教,万分感激。

楼主:
没有熟悉的同学吗?

楼主:
没有熟悉的老师吗?

楼主:
变频器或大型开关电源中经常采用的电解电容,通常有I_ripple表征其 容纳电流纹波的能力,比如CDE电容 520型可以到100A, 但对于不连续的情况,比如系统刚上电的时候,充电电流可能远大于这一数值,对于持续0.1s 的冲击电流可以到多大, 没有具体的定义。 如果冲击电流太大,电容寿命肯定会受影响,在什么情况下,用缓冲电路才有必要? 大容率变频器一般要加缓充电电路,而小容量的经常不加,这个度如何把握?    敬请指教,万分感激。

网友A(2008-10-30):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YK系列 (85℃,标准品)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USR系列(85℃,高压高容量系列)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WXA系列(105℃,薄形品)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BXA系列(105℃,12000小时)节能灯,镇流器专用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MXR系列(105℃,高压高容量系列)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CFX系列(105℃,5000小时)节能灯用,镇流器专用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YXA系列(105℃,标准品)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YXF系列(105℃,长寿命,高频低阻抗)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ZL系列 (105℃,高频低阻抗)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ZLH系列(105℃,高频,超低阻抗)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YXG系列(105℃,长寿命,高频低阻抗)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MBZ系列(105℃,超频低阻抗,主板显卡专用)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MCZ系列(105℃,超超频低阻抗,主板显卡专用)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MS7系列(85℃,小型化品,高度7mm)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MH5系列(105℃,小型化品,高度5mm)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KXW系列(105℃,电源专用品)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400V USR 560UF(85℃,变频器,电源,控制器专用)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400V USR 680UF(85℃,变频器,电源,控制器专用)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400V USR 470UF(85℃,变频器,电源,控制器专用)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400V USR 330UF(85℃,变频器,电源,控制器专用)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LSQ系列(85℃,螺丝端子系列,变频器,电源专用)

代理品牌:RUBYCON日本紅寶石電容,CHEMI-CON日本黑金剛電容,NISSEI日精薄膜電容.Mobile:13924595936 (江明宇).

网友A(2009-12-26):
代理品牌:RUBYCON日本紅寶石電容,CHEMI-CON日本黑金剛電容,NISSEI日精薄膜電容.Mobile:13924595936 (江明宇).

网友B:
小容量的也加,不过如果说具体的量值,还真不知道

顶上去,求解

网友C(2011-09-13):
原厂正牌代理CDE全线产品(铝电解,无感吸收,功率薄膜)联系人:石先生,电话:15116293262,

QQ:279714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