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安川45KW

楼主(2003-09-22):
安川616G5 45KW 只能在最低频率下运行,无法按设定频率运行,有时还报“过载”故障。请赐教!

网友A:
我帮你修吧。

网友B:
驱动回路故障。他只能在低频运行,高频则不能。有兴趣的话请与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变频器维修中心联系。维修部021-62141466-802

网友C:
并非主板故障!!不接电机,输出是否平衡!!

网友D:
通达说的对!主板是没故障,不接电机,输出三相平衡.现在故障已确定在CPU板上,但具体在哪里,有待指点!

网友E:
专业维修变频器、电源、电路板、医疗设备。抢救生产线。承接工控自动化工程、节能工程改造。欢迎合作!   杭州中亿科技有限公司维修中心   联系电话:0571-88058099    电传:0571-88058789 杭州专业维修中心

网友C:
CPU板坏则尽量不要维修,效果不好!得不偿失!

网友F:
修不来搞个屁啊

网友D:
Sky 你妈是不是做“鸡”的?不会做的话,还和你爸或别的男人操什么“比”!

网友G:
不会是变频器的问题。主要检查负载端,如果电机、引线等绝缘出问题的话,会存在高频击穿,引起漏电流过大,从而出现“过载”。

网友H:
负载有问题,变频器没有问题只要负载机械保养一下就行

网友I:
变频器维修中心:请问什么叫驱动有问题只能低频运行?有问题还能运行吗?不知道你们有什么高招在修变频器!请指教

网友J:
有事情的话,可以给我们公司打电话。我们是安川在中国的控股企业-上海安川同济机电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联系人:于清华 010-63283122-43

网友I:
振兴:不知到修好了吗?有兴趣可以找我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