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接收串口(例如数据是:fco8010101ff)

楼主(2003-09-22):
请问各位大侠:mcgs如何接收串口数据(例如数据是:fco8010101ff)

网友A:
一种方法:直接与北京昆仑通态联系,将您的要求提出,他们会给您定制一个驱动,联系方式:010-62979682。这种方法对您最省事。 第二种方法:采用系统提供的串口读写脚本函数,自己实现,但该方法只对简单的ASCLL字符型式的通讯规约进行处理。对于二进制格式的通讯协议,由于MCGS未直接提供数组操作功能,因此不能实现。(但下一个版本我们会考虑支持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