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安川616G5有问题了

楼主(2003-09-23):
我单位一台安川616G5 15KW,故障现象是OV,运行保护动作,但电房总电压是397V,是什么原因呢?这台是拖动电梯,一工作就关人了,我们很着急?

网友A:
关于安川变频器出问题的事宜,清您来电话咨询,并说明具体情况,我们作为安川在中国唯一的控股公司。我公司会积极为您解决问题。 上海安川同济北京分公司 于清华 010-62383122

网友B:
检查刹车电阻!!!

楼主:
刹车电阻参数是多少?

网友C:
几十欧,没断就是好!

网友D:
操作面板显示什么故障提示?

网友E:
去掉制动部分,调长加减速时间,调低起动转距空载看看变频器能否运转先

楼主:
故障时显OV,又能自动复位,也没有规律,好象是软故障,它已经3年的历史了

网友:
你好:OU故障是检测回路出问题了。再主控板右上角。有一个C3403G的芯片。跟换即好。有问题请与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