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求救!!!!!!
不急!!!

楼主(2003-09-23):
求救!!!!!! 我新安装的step7 v5.1怎么不能新建,不能打开文件呢?我用的是win98,重装了好几遍了,还是不行。快救我。

网友A:
i am not sure,maybe you can install your sp

网友B:
Use WIndows NT or 2000

网友C:
WIN98前几天我刚做过啊

网友B:
Windows 98 is very unstable.

网友D:
或许你的STEP7的版本比较低,我现在用的也是Win98,STEP7运行的很流畅。

网友E:
我用的Win98好好的,试试5.1版本.选择英文.应该没问题.2000好像5.2才支持.

不急!!!

网友:
谢谢各位,,我重装了系统,现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