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有无手动闸阀阀位回信装置

楼主(2003-09-23):
相信各位自动化行业的大哥们都看过手动闸阀的,请教有没有种装置可以监测阀的开启关闭(阀位状态)。精度要求不高,也不一定要有开度,但关闭位置的信号要准确,还要考虑安装问题。

网友A:
你参考一下电动调节阀的构造就可以明白了,具体的你说的这种装置我还没见过市场上卖的,我也想知道。自己做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