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求助:ABB-DCS400励磁过流报警

楼主(2003-09-23):
报警内容为:field overcurrent,经检查励磁电压跳动大,100-400, 请问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请检查马达的励磁回路有无漏磁或短路!

网友:
环境造成器件老化损坏。需要维修。请打021-62141466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维修部021-62141466-802赵先生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器件老化,要么是短路,烧模块,要么是马达问题,你检查励磁回路就是了020-37204173 www.longi.net

网友B(2006-04-04):
什么电机用的励磁有400V电压,请打电话021-54560385,上海怡申,ABB维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