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THERNET 使用电缆?

楼主(2003-09-23):
在较强现场环境下,ETHERNET 还是只能使用同轴电缆吗?

网友A(2004-07-31):
Ethernet老标准采用同轴电缆,新的交换式Ethernet一般采用双绞线。如电缆的工作环境恶劣,可选用具有阻燃、耐火、耐油、防水、防鼠等性能外护层的电缆。

网友B(2004-09-22):
现在的Ethernet交换机基本采用双绞线(100米以内)或光纤(超过100米)

网友C:
可用光纤